[家电] 494可调稳压电源电位器问题

楼主(2022-07-24):
我有个维修可调电源,30v 5A的开关电源。
这个机器电流最大能调到4.8a,电压最高能调到28.几v。而且电位器调节非常不好用,调个电压要左右拧旋钮好几次,稍微动一点电位器电压浮动很大,微调旋钮就和摆设一样,根本不起作用。
这个电源和论坛里改装的明纬电源有点像,采用的tl494方案。但是电位器设计的和论坛里改装的方案好像不太一样。他这个设计是不是考虑到万一电位器坏了电压电流不会陡增或者陡降?

我现在想改动或者维修一下,让电位器好用些,电流和电压能调整到标称值。请坛友们给我个建议该怎么修一下。
对了,电位器我换过了,淘宝买的好像是稍微好点的台产,现在基本就是这样,

把微调去掉了,短接两个焊点,用一个粗调。好多了,电压能到30v,电流能到5A了。

网友:
电位器坏了电压电流不会陡增或者陡降?  只有并连大电阻

网友:
这个大多是电位器的问题,我的龙威电源换了四个电位器就好了。

网友(2022-08-25):
电压突然变化,是电位器问题吧

网友:
换上绕线的电位器,就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