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双值电容单相异步电动机有懂的吗?通电嗡嗡响不启动

楼主(2022-07-25):
这个电机一波三折  之前线路短路   空开跳闸    后来被我爸 一顿乱修  我也有些懵

废话不多说  上图
标签

接线盒

查的接线图

现在是通电嗡嗡响  不启动
想问下懂的朋友    大概是什么情况
电机可以转动  轴承没有损坏

网友A:
图上有一根线怎么没接上?电容起动电容运转:把起动电容与离心开关串联,再与运转电容并联,然后与起动绕组串联,最后与运转绕组并联,并联后接单相电。离心开关是控制起动电容的通断。运转电容始终参于运行。

网友B:
离心开关要是坏了,不能断开会怎样?

网友:
原因一:要想到机械方面的原因,比如遇到单相电机被转轴被“卡死”或者出现严重过载都会造成单相电机不转并发出“嗡嗡”声。

原因二:电容损坏失效或者电容接线开路,由于单相电机的特殊性一般需要启动电容才能运转,如果电容失效或者电容接线端接触不良就会造成单相电机出现“嗡嗡”声而不转的现象,今年夏天我家的风扇就是因为电容的失效造成这种现象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原因三:如果带有离心开关的单相电机在工作时其离心开关没有闭合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原因四:单相电机主绕组或者辅助绕组断开也会造成“嗡嗡”声而不转的现象,如果出现这种故障,就要考虑更换电机了。

对于单相电机出现的以上故障我的意见是先排除机械原因的可能性,再排除离心开关和启动电容所造成的可能性,最后在确定是否是绕组的问题。其总体思想是“由简入难、由外入内”的思路去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离心开关要是坏了,不能断开会怎样?

带离心开关的如果起动后不能及时断开启动电容,继续运转会烧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离心开关要是坏了,不能断开会怎样?

会发热烧绕组

网友C:
离心开关是不是闭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有一根线怎么没接上?电容起动电容运转:把起动电容与离心开关串联,再与运转电容并联,然后与起动绕组 ...

我竟然看走眼了,你说的就是和离心开关串联

网友D:
让你爸把接线恢复原状,别瞎接。然后测量启动电容,那个标称容量较大的,如果容量不达标更换电容。如果电容没问题 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启动绕组,如果短路或开路直接扔或找人重绕。如果绕组没问题测离心开关是否接通状态,否则离心开关坏~

网友E:
先把主副绕组线头标出,再把运行电容与副绕组串联,然后接上电源,空载时电机应该能起动。然后再把启动电容与启动开关串联,再并联到运行电容上,如果电机不正常,检查主副绕组是否短路和开路,电容容量是否正常。

网友:
单相异步电机,拆除2个电容,通电,人力扭动转轴启动试试。如果转轴卡死,一般是线圈匝间短路或者轴承松动损坏。

网友:
我修过一个哼哼不转的 用手带一下可以转 启动绕组故障 经查 由于振动 启动绕组漆包线铝线和铜引线振动松脱开焊 我又焊不上 直接刮开点铜丝缠绕的

网友:
通电时(嗡嗡响时)用手转动皮带轮,看电机可否转动起来,判断下是主绕组不通还是启动绕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心开关是不是闭合的

我也怀疑是离心开关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你爸把接线恢复原状,别瞎接。然后测量启动电容,那个标称容量较大的,如果容量不达标更换电容。如果电容 ...

通电电机外壳 电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主副绕组线头标出,再把运行电容与副绕组串联,然后接上电源,空载时电机应该能起动。然后再把启动电容 ...

有空我在检查一下   多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离心开关损坏

离心开关坏了,有运行电容也是可以正常启动的

网友:
电源线接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电机外壳 电人

已接地,从绕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