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个无法回头的diy

楼主(2022-07-25):
555的占比可调电路

调到接近50%,这破表没有占比参数,垃圾

再往一边调,可以

想调到极限情况,结果调是调到了,可是回不去了,电位器打滑了
垃圾产品,结果电位器选的不对,把20k当成200k了,占比还是不小
哈哈,到处失误啊

咋整啊,拿镊子来平衡吧,哈哈

没办法,四处看看波形吧

充放电波形

网友A:
我倒是对楼主的示波器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对楼主的示波器感兴趣

哈哈,不咋地

网友:
这示波器携带真方便

网友:
这个示波器不错

网友B:
示波器印象中都是大块头,竟然还有便携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印象中都是大块头,竟然还有便携式的啊

哈哈,都什么时代了

网友:
示波器指标不错

网友:
大表哥你的示波器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印象中都是大块头,竟然还有便携式的啊

还有USB插电脑手机的,屏幕都没有,更小巧

不过这些小家伙的性能和精度都没法跟专业的台式机比

网友C:
示波器也不便宜吧

网友D:
波形向上过冲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形向上过冲是什么原因呢?

哈哈,还真的,不过我也不清楚

网友E:
只能調占空比,不能調頻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調占空比,不能調頻率嗎?

频率轻微的改变

网友F:
555调占空比时,频率也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55调占空比时,频率也变了。

哈哈,是的,有改变,但是不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也不便宜吧

便携示波器不贵,我的20M便携式示波器卖掉了,实在是参数太次没啥兴趣.
现在用鼎阳的台机挺爽,还有个闲鱼差点翻车的固纬100M闲置着,后续有钱再添个大屏便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