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师们,我想用红外线控制8个继电器的开合,延时关闭,比如1秒后关闭

楼主(2022-07-25):
我想用红外线控制8个继电器的开合,延时关闭,比如1秒后关闭。
需要什么样的方案来做。
另外如果要找成品买,那种比较合适?

网友A:
目标是外购、还是自制的

,,,
要是自制,使用了单片机,想怎么延时都可以的了。

网友:
这性价比最高就是单片机了

网友:
最简单的
加  电容   容量随便 哪个合适就用哪个

网友:
成品不知道有没有,但如果用单片机是最合适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是外购、还是自制的

,,,

单片机的话,还要搞一套环境,包括编译、上载调试等。
如果要学着自己弄的话,怎么开始?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把

网友:
产品tb红外遥控开关8路
diy去老站找我的主题帖,我第一次用单片机也因为这个需求,那时没有便宜的成品买

网友:
学习51单片机吧,比其他单片机简单,有个TTL串口线就可以了,基本不需要投入,不需要复杂的程序就很容易满足你的需求了

网友B:
我不想电视盒和电视机各用一个遥控器,所以几块钱买了个5V延时继电器,电视盒提供5V电源,继电器控制电视机开关,电视机上电自动开机。现状就是一个电视盒遥控器就可以了,电视盒开机,USB通5V电,继电器接通,电视机开机。关机同理。为什么要用延时继电器呢?因为是N1的盒子,开机后USB会通电一秒后,断电1秒再上电,怕损坏电视,延时5秒通电就可以了。如果其它机顶盒没这毛病的话,普通继电器就可以。其实价格一样。
     这。。。。???,是不是就是你问的红外遥控,控制继电器了嘛。

网友:
想学习,想玩就自己搞单片机,想用就TB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想电视盒和电视机各用一个遥控器,所以几块钱买了个5V延时继电器,电视盒提供5V电源,继电器控制电视机 ...

我的需求是接入米家。
因为我有个米家万能遥控器,红外线的。我想用来控制移门。
因为移门是433的,不是固定码,一般的遥控器不能复制。所以想通过红外线开控制433遥控器按钮的通断。
其实也能直接改移门的控制板,改成普通的433学习码,但是这样一来,还需要米家万能遥控器,增加433发射。改的地方比较多了。直接增加一个红外控制的比较简单。

网友:
宝上找红外点动模块

网友:
买个智能插座搞定

网友:
记得x宝有成品卖

楼主:
红外点动模块,可以不用继电器的,只要驱动三极管通断就OK了。不知道有没有漏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想电视盒和电视机各用一个遥控器,所以几块钱买了个5V延时继电器,电视盒提供5V电源,继电器控制电视机 ...

继电器还有延时的?是单独的还是带电路板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还有延时的?是单独的还是带电路板的呢?

对,有支持延时的,肯定要带电路板了。从延时1秒到几个小时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有支持延时的,肯定要带电路板了。从延时1秒到几个小时都可以。

谢谢喽!我家的网络盒子与电视机不能同时开,否则的话电视信号会出现无信号现象,还需要重新再开一次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