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理一个质量不错的铝包塑小手提箱,正好给锂电钻安家

楼主(2022-07-25):
上次看坛友给电动工具撸的工具箱,偶想起家里有小手提箱,一直在吃灰
周末翻出来,就是这个,应该是瓷砖厂家的样品箱,N年前捡的(还有一个)
上面有厂家名称、Logo、网址,偶都P掉了

边框是全铝合金的,锁扣也正常,不缺件
整体质量看着不错的,只是表面略有擦伤

合页看着也结实

这个侧面和底面都有脚垫

里面已经被扒干净了

上盖散架应该是它被扔的原因

侧板是铝塑板,几个面应该都是

上盖转角结构是这样,不知道原来是怎么固定的

提箱下部转角是用铆钉固定

上部没铆钉,侧面连孔都没有
转角也是铝合金件,就是很薄,里面有塑料件,应该是结构增强用的
正好适合自攻钉固定

撬动两侧脚垫,把上盖铝合金框压紧到位

在转角铁片孔的位置钻孔

一不小心就钻穿了

用M3X8的不锈钢螺丝

拧紧搞定,另一侧如法炮制

有请主角登场
自从主力锂电钻的电池挂后,原本跑龙套的小弟就升职了

裸奔不太好,翻出网购鸡蛋的减震套

长度尺寸刚好,就是宽度差点

太厚,就割成两半

简单动动刀子,把“家”装修一下

再把钻头啥的装进去就圆满了

这种样品箱貌似质量都还不错,只用铝合金型材和铝塑板就组装好了,估计都是小批量定做的,省了开模费

网友A:
家中手电磨,冲击钻,手枪钻分别三个手提箱装着

网友B:
箱子不错,还有几个啊?

网友C:
老箱子做工是真好呀

网友:
以前录像机的包装就是这种箱子 很皮实

网友:
箱子不错做工是真好

网友:
手提箱不错,修理一下用起来很好。

网友:
这个手提箱只装一个电钻有点儿大了,回复里惊现假娘们儿

网友:
箱子不错,泡沫也很好。

网友:
这样容易被偷吧

网友:
以前捡到过一个铝合金的大行李箱子,就那种装仪器设备的
打开看里面全是各种装修石材样品。嫌太占地方,放在公司,就没下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中手电磨,冲击钻,手枪钻分别三个手提箱装着

每个都住别墅呀!奢侈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哈哈

网友:
这手提箱看着结实,做成外出测试用工具箱更实用

网友:
工具箱挺好看,泡沫垫还是纯手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箱子不错,还有几个啊?

还有一个银白色的,更大更厚,质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箱子做工是真好呀

可能是考虑到瓷砖、石材样本比较重,所以做得结实

网友:
这箱子比电钻贵啊

网友:
66666手电钻找到了一个新家

网友:
箱子有点空,再放点改锥、钳子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