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日邦64V6A和振焕48V8A充电器

楼主(2022-07-25):
修车店老板拿来6个充电器,都是大功率的,5A,6A,8A,10A这种货。
反正也是不给钱免费修,随便看看,大概率都是炸鸡货。
先挑两个黑色塑料壳的看看,左右分别日邦64V6A和振焕48V8A,个头挺大的

都是4颗三角螺丝,板子反面没有炸糊,是好的迹象

仔细看日邦64V6A,好像变压器高压引脚有问题,打火虚焊

放大看得更清楚

日邦64V6A板子正面,做工凑合,没有用单片机,继电器,量了开关管是好的。

果断补焊,华秋的锡丝挺好用

大胆上电,正常亮机,可以了

再看一眼参数,合上盖子

贴上标签,收工一个

下面看另一个振焕48V8A,做工一般,而且炸得一塌糊涂,弃修

芯片盖子都炸没了

开关管,保险,取样电阻也都炸了

拆下开关管,整流管,二极管,剩下还给修车店

在外壳角落里面找到了芯片盖子,3845,比3842占空比低

拆掉输入输出线,挺粗的,盒盖,判死刑

拆下来的零件,

开关管和驱动三极管都击穿了,45A的管子,太贵

又当了一次老白干,修车店老板赚了一个充电器

网友A:
炸芯片的板子十有八九是进水了。

网友A:
主变压器因车上振动脱焊的也不少。

网友B:
有人送板练手不错,反正不收钱就慢慢来,几个合成一个,前提跟别人说好。不可能自己到贴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芯片的板子十有八九是进水了。

反正炸鸡的我懒得修了,不像刚开始研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送板练手不错,反正不收钱就慢慢来,几个合成一个,前提跟别人说好。不可能自己到贴元件 ...

是的,不能自己贴元件,已经贴进去人工了,慢慢修着玩,不收钱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变压器因车上振动脱焊的也不少。

应该是的,震动脱焊,然后打火

网友:
羡慕有技术的,修起来得心应手。

网友C:
天灵盖都崩掉了话说华秋的焊锡丝是免费薅的吗~

网友D:
好像你从老板那里也得了不少好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灵盖都崩掉了话说华秋的焊锡丝是免费薅的吗~

必须的,哈哈,华秋新用户弄的焊锡丝和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你从老板那里也得了不少好处呀

也还好,能用一些工具,拿一些好玩的

网友E:
修车店老板能遇到老铁这样的维修大佬,是真有福气  咋我遇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车店老板能遇到老铁这样的维修大佬,是真有福气  咋我遇不到呢。。。 ...

瞎玩玩,非大佬哈哈哈哈

网友F:
鱼上2元一斤,

楼主:
引用 网友F:
鱼上2元一斤,

这个价应该不包邮哈哈

网友G:
我自己的充电器也炸机了 说来也奇怪  我坏的充电器都是买车配套的  后期网购的跟别人送的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自己的充电器也炸机了 说来也奇怪  我坏的充电器都是买车配套的  后期网购的跟别人送的都没坏  ...

可能原配的娇气哈哈

网友:
楼主还贴上标签,修好

炸管的要还回去?不是直接拆件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