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m3268p不支持东芝9d2j吗?(已解决)

楼主(2022-07-25):
插电脑上不识别,sb10 sb8都试过了

网友A:
空板也认吗?如果空板认,焊上颗粒后不认了,可以尝试短接再上电。短接LED负极+GND

网友B:
颗粒不识别还是不认盘

网友C:
支持的啊,是U盘插上去都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板也认吗?如果空板认,焊上颗粒后不认了,可以尝试短接再上电。短接LED负极+GND ...

空板识别,焊上颗粒就不识别了,没有叮咚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的啊,是U盘插上去都不识别?

对,插到电脑上没有反应,不会响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不识别还是不认盘

应该是都不认,插电脑上没有反应,主控板灯也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插到电脑上没有反应,不会响一声

短接后插电脑试试? 确定焊接没问题咯? 确定颗粒也是好的咯?
直接插虽然不认,主控和颗粒发热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板也认吗?如果空板认,焊上颗粒后不认了,可以尝试短接再上电。短接LED负极+GND ...

短接后有反应了,量产工具先是显示ready容量加载不出来,后来显示红色的no response 最后电脑发出拔出u盘的声音

网友C:
感觉要么焊接问题,要么颗粒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要么焊接问题,要么颗粒有问题。

可能是颗粒有问题,我换3281试试

网友:
建议把颗粒清空一下再上板子,你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主控虚焊或者主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的啊,是U盘插上去都不识别?

老哥有支持8d2j的3268量产工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有支持8d2j的3268量产工具吗?

默认支持的啊,查过DBF,有9d2j的ID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支持的啊,查过DBF,有9d2j的ID的啊。

闪存信息可以识别到,就是量产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支持的啊,查过DBF,有9d2j的ID的啊。

感谢大佬,终于成功了

楼主:
由于商家sb8和sb10的位置在图上标错了,导致一直短接的sb8进行量产的,换到外侧的sb10仅需81秒量产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终于成功了

哈哈,恭喜,只要闪存ID在DBF里,基本上都能成功的。
恭喜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恭喜,只要闪存ID在DBF里,基本上都能成功的。
恭喜入坑。

嘿嘿,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