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款博皓F05冲牙器如何拆解?

楼主(2022-07-25):
请问这款博皓F05冲牙器如何拆解?没有看到螺丝,有拆过的朋友吗,烦请解答,谢谢

网友A:
通常是把底部和顶部卡扣撬开,就能发现螺丝口了

网友:
https://www.fwtd.cn/youhuixinxi/5408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把底部和顶部卡扣撬开,就能发现螺丝口了

底部除了进水管有两固定螺丝,其余都是一体成型的,目前只能考虑从上部动手,但看到上部扣得很紧密,不知道是否撬得开。

网友:
我刚好拆了一个冲牙器,上部就是卡扣的,要用撬棒,使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