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从盒子和板子上能不能看出来 我这个B860 是 什么版本的?

楼主(2022-07-25):
求助: 从盒子和板子上能不能看出来 我这个B860 是 什么版本的?

邻居不用了,腾房子的时候,顺手给我的,四川电信的,型号是B860,只知道这些情况.
盒子背面的照片 和 板子 正反面的照片在这里,请大神帮我辨认一下这是什么版本,该用哪个ROM?

盒子背面

盒子背面

板子正面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板子背面

另外说一下我的硬件环境:
我有CH340G 和TTL线,也懂得怎么配置驱动和端口.
我有Putty,也知道怎么用.
我懂得Linux之下的常用命令.
我知道我邻居以前是办的四川电信,这点可以确定,
-------------------------------------------
请大神帮我辨认一下这个盒子是什么版本,该用哪个ROM?
要求是刷好后,当个普通机顶盒用就可以了,手机能通过某种app投屏给机顶盒更好,有没有IPTV无所谓的.

网友:
搜ZXV10 B860A,看有没有教程

网友:
电信的盒子,我刷过。

网友:
这个就是B860A,貌似是最早的版本,1+4,S812,我也有一台吃灰中......

网友:
是不是跑码但是不能输入命令? 用带4色按键的遥控器,反复按f2 f3  有的是34,然后会进去原生安卓,找到ADBcolos这个软件,进去点成打开,然后看版本,有的可以adbd用网络adb,有的只能串口adb,用法一样,区别在于文件输入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我用ttl 进入#权限了, 网上的刷机帖 我也看了不少 . 结合我自己的经验,谈谈 我的理解, 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
1 ,什么叫"线刷" ? 以及什么叫"刷机" ?
我理解的刷机 ,是一个烧写的过程,即用一个打包好的rom文件(文件的格式一般是img或bin),把机器上的原文件完全覆盖,机器重启后,将按新的引导程序进入系统.这才是正经的"刷机" . 这样的刷机,风险巨大,变砖的机会大,尤其对小白来说.
网上很多帖子,讲的是用ttl 把当贝桌面,通过cp ... /data/app/的方式安装好,再启动当贝桌面,
或者,部分幸运儿的机器,adb是开通的,那么他们可以用 盒子配置工具,把当贝桌面 上传进机器, 并启动当贝桌面,
总之, 当贝桌面获得盒子控制权的时候,他们的帖子 就说"刷机"成功. 我认为,这种方式,说自己是"刷机"很容易误导人.
以上方式,我并不认为是在"刷机",但是他们习惯这样说,这就给小白带来了困惑.让他们看的帖子越多越困惑:同样在讲"刷机",咋这些帖子讲得不一样?
我认为上述过程,只能叫"破解",不解叫"刷机".把概念讲清楚,才能更好理解,才不至于这么多变砖的求助帖.
那么,真正的"刷机"是什么呢? 有卡刷,有线刷,卡刷这里不展开讲.
线刷 的话 ,usb双头线 配烧写程序 有的机器,需要短接某个点 ,
或者 ttl线,也能完成"线刷" ,直接通过ttl ,盒子挂载U盘, 用U盘文件去覆盖 重要文件夹下的文件.
结合我自己的情况来讲,我的机器版本比较老(B860A,后面没有后缀),固件确实不好找,即使找到,我在不确信百分百适配我盒子的情况下,也不敢贸然用.因为烧写的风险太大,我走的是"破解"这条路线,因为这条路线不破坏盒子原有的引导程序,即便写错了,有备份文件,也能复原.这样风险就小了很多.
先用ttl连上,跑码成功后,
把 原来的IPTV有关的app删除了, 把当贝桌面 拷贝进 /data/app/,启动桌面,并设置为自动开机启动. 重启盒子,看看是否生效?
试验结果是生效了,所以,我第一轮的操作就结束了,因为我觉得,剩下的步骤,我操作当贝桌面,下载当贝市场,需要什么软件,我自己安装就行了. 结果......我太天真了(待续)

楼主:
以下来总结一下我做了哪些失败的尝试:
1,我遥控器操作当贝桌面,下载当贝市场,这一步就卡住了,不让安装,
2,于是我又用ttl把我操作当当贝市场复制进盒子,再启动 当贝市场,想用当贝市场下载并安装: 酷喵/奇异果 ... 再次失败.不让安装.
3,我在电脑上下载好这些apk,并装在U盘里,进入当贝桌面,找到U盘上的安装包,点击安装...再次失败.
4,打开盒子的adb,在同一路由器下,电脑上启动盒子工具,成功连接上盒子,想用盒子工具把apk安装进去...失败.
5,考虑到上述情况可能是因为没有给盒子root造成的,于是用ttl装了360root上去,尝试root盒子...失败.其它的root工具尚未尝试过,不过,我想能够root这个盒子的软件,怕是不好找.
以上,也就是前辈总结过的:四川电信高安版让人头疼的地方.
总之,目前想给盒子装程序,只能通过ttl,同时把U盘挂上盒子,复制apk到/data/app这个"笨办法", 聊胜于无吧,总之,勉强能让盒子发挥余热了.
但是这样的话,盒子只好长期不盖盖子,长期拖个ttl尾巴,放在客厅,有点辣眼睛.
二来,如果盒子里的app有升级,界面上老有升级信息干扰,点击"升级"又会安装失败,想要升级,又要连接ttl继续用"笨办法"升级,太不方便.
我想要能用遥控器就能自由安装app的.所以,我会继续尝试.
还有两招没试,准备今天晚上去试试:
1,用ttl把悟空装进去,再用电脑端的"悟空"和盒子上的"悟空"连接,看看能否用悟空把app安装上?因为有个说法:悟空可以绕过root,直接把app装上去(不过不能拷贝有中文名的app),这个说法未证实,准备去试试.
2,继续找能root这个盒子的办法(也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兄弟支招).
=====待续=====

楼主:
后续,记录一下我做了哪些尝试:
1  ,root不了.TTL 上传的root软件,并不成功.
2  ,用现场配置工具,连接,可以成功,打开adb,可以成功.
    再用"TV盒子助手" 连接,可以成功,再通过 TV盒子助手 上传 app,失败.
3  ,安装悟空 ,电脑上用"悟空助手" 可以连接, 但是通过 悟空助手 上传app,失败.
4  ,用现场配置工具,连接,可以成功,读取配置...成功,把读取的配置存在硬盘上,再修改导出的配置文件:
        修改 文件中的 MarketCode=51 51代表四川省,改为99  中国通用地区代码.
        修改 文件中的 AppInstallCtrl=3 3代表允许第3方(我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最后,现场配置工具读入刚才修改好的配置,再尝试向盒子写入配置...失败!(别人可以成功,我这里不行)

5  ,既然现场配置工具写不上去,那么通过TTL来写:
    把 stbconfig.ini  /stbconfig_clear.ini等文件,像上面第4条这样修改完几个关键位置,存盘,
    这几个ini文件 在盒子中有好几处 : /data  ;/data/ztecfg  ;/system/etc  ; /cache/reset
    把这几处的 ini文件全用修改好的覆盖了.
    反复验证,确实是写上去了,把原来的覆盖了. 重启之后,尝试安装app...失败.
    奇怪了,难道这样通过TTL也没写成功?
    于是用现场配置工具连接上去,读取配置,读取出来的结果,不是我修改的,仍是"四川电信"!
    那就是说,除了刚才那几处,盒子中还有其它保存配置的位置?
    或者说,盒子中有修复机制,每次启动时,会强行还原?

6,  学别人的,先用TTL登录,拿到root权限, 修改 /system/bin/init.zte.post_boot.sh的内容.
    让这个启动脚本,去自己打开 第三方软件限制.修改脚本过程肯定是成功了.因为完成后,
    用cat /system/bin/init.zte.post_boot.sh 查看了修改的内容,都在.
    同时,chmod 给脚本的执行权限也在.
    于是重启...尝试安装软件...再次失败!

7,  已经想要放弃了,我通过TTL是可以装软件的,我的本意是想把这根TTL的尾巴拿下来.让我不通过这个办法也能安装软件.
    于是最后尝试了两个方法,都可以成功,当然,这个成功,并不是"刷机"成功,只是比较另类的方式.
    这里记录下来,让后来人少走弯路:
A   先用TTL上传,360Root, Re文件管理器,用360给Re文件管理器一个访问root的权限...成功.
    要安装的app放在U盘里,盒子挂上U盘,用Re文件管理器把U盘里的文件,直接复制进 /data/app/ ...
    由于Re文件管理器已经被授权,所以这种方式...经实测...可以成功.这是一种比较另类的方法,不保证别人也能照搬.
B   想要安装软件时,先用现场配置工具连上盒子,把adb打开.
    再用adb connect ...连接. 用 adb push XXX.apk /data/app/.
    经实测,在我的盒子上成功,这个办法的好处是连U盘都省了.是比较好的办法.

总之,虽然"刷机"失败了,直接用盒子上的XX市场安装在线的app失败了,直接用盒子安装U盘上的app也失败了,
但是通过不断的尝试,最后总算勉强实现了我的需求:
我的需求很简单,就是盒子取下TTL尾巴,照样能装软件.
至于是直接安装还是通过另类方法安装,我倒不介意.无非就是打开一下电脑.倒不嫌麻烦.

本帖结束.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A:
应该是s812的cpu要用双公头usb线刷机的,网上很多这个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812的cpu要用双公头usb线刷机的,网上很多这个固件的

是的现在知道是用这种方式,而且双公头的线也不难,找两个旧的鼠标把两头的线一剪,电烙铁一焊就ok,但是这种烧写方式要改动启动文件我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万一变砖了我难得搞啊。

网友:
晶晨的cpu刷不死,只要知道短接点,随便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知道是用这种方式,而且双公头的线也不难,找两个旧的鼠标把两头的线一剪,电烙铁一焊就ok,但是 ...

机顶盒一般是刷不死的。这是我刷机N年+N台的经验。
唯一刷死过一台,是由于机顶盒的硬件质量不行,EMMC出现坏块,导致刷机软件无法将启动文件刷入。
通常,我刷机都很顺利,只要找对了固件包。只有四川电信创维E900S高安版,把我折腾惨了,泡论坛找信息,刷各位固件包》10种,自己创建分区表,但我最终还是把它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