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卡泰998D焊台,热风枪电烙铁二合一

楼主(2022-07-25):
闲鱼上100多块买了一个二合一的焊台,数码管有缺笔划。拆开用二极管档位测试了一下确定是数码管有问题,请教这个位置的数码管怎么拆换方便?

卡泰998D,全网都没搜到这个牌子。

背面有地线接口

数码管显示的是风枪的温度,十位数缺笔画,不过其实使用没多大影响。

拆开,乱七八糟,两个变压器叠在一起固定。

风枪858

电烙铁936

主板背面

主板上写的SG892D+,搜了一下好像是速工892D+套牌的?

主板正面

数码管型号310401K,共阳极的,也就一两块钱一个。

网友:
下一步估计是换数码管了哈哈

网友:
这个焊的位置感觉只能用刀头慢慢的把一边的焊锡熔化网上提一点,再弄另外一边,这样反复两边操作,最后拿下来

网友:
焊在正面的,不方便用吸锡器。

如果确认是它坏了,看能不能用工具把引脚剪掉,或是用锯条锯断。

网上再买个三位的数码管换上就行,注意尺寸和 共阴共阳问题

网友:
沒換過,進來學習一下,

网友:
100多买这个成色这做工,还是有故障的 机器真的不太值

网友:
能伸进去钳子的话,把腿剪断了,实在不行数码管弄碎了

网友A:
老数码管不用留了吧,现成的热风枪用就行了啊。高温胶布粘一圈,之后对头着管脚吹就是了,数码管只显示用,不影响风枪吹。

网友:
旧的不要的话,直接剪脚,然后清理黑屏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数码管不用留了吧,现成的热风枪用就行了啊。高温胶布粘一圈,之后对头着管脚吹就是了,数码管只显示用, ...

额。。。寄几吹寄几啊……

网友:
想保留好的配件,拆起来困难。既然都确定数码管坏了,毁拆啊,你说你不会?啥,破坏都不会还来维修之家?!

网友:
拆坏的很方便,脚剪断后再逐脚焊下。或按上面坛友说的一边先拆,再拆另一边,交替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寄几吹寄几啊……

估计柔韧性没那么好哦

网友:
还有比剪脚更好的办法???一次性的东西还要保留???

网友:
应该拿到国家生产合格证了?

网友:
就让这大风吹,吹呀吹,吹呀吹~~~~~~

网友:
用小的剪线钳把引脚剪掉

网友:
这种风枪,不如那种气泵的好用,个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