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悦动4at老车车顿挫感怎么破解

楼主(2022-07-25):
2011年老悦动4at,以前偶有加油门顿挫感,昨天开了几十公里,返程时候加油门顿挫感明显有三四次,如何解决

网友:
如果长时间没换变速箱油了,先更换变速箱油

网友A:
换电瓶,好几年前就发现我的车加油门收油门都会有强烈的顿挫,找不出毛病以为汽油问题,抽光汽油换了家加油站就好了,没过几天就打不着火电瓶挂了,换了电瓶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个问题,没时间送去修坚持了一段时间,偶然机会发现只要开车时关一下钥匙就可以恢复(手动档),突然就知道原因了,车子启动时电瓶电压拉的太低影响了电脑或者某个特定设备的工作,虽然启动后供电恢复了,但该设备可能初始化没有完成或完成了一半并且这个动作只能启动时做,这样又坚持了1年才换了电瓶。

你可以试试开一段冲点电后再启动试试,如果恢复了那么说不定换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先更换变速箱油,一般是每10万公里更换AT变速箱油,这是由AT变速箱特性决定的。

网友:
换火花塞,如果还不解决,换点火线圈

网友:
买两瓶燃油添加剂试试

网友:
都是大仙啊!

网友:
先换变速箱油吧,我的2011凯越也是4AT,换了之后很丝滑,循环机换的,朋友优惠价200。

网友:
这种给油和收油顿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有没有可能油门和变速箱逻辑不对或有延迟导致

网友:
还是正规的修理厂检查吧

网友:
4AT,8成是要换油了,不过建议同时换油底壳里的滤网,完事之后开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瓶,好几年前就发现我的车加油门收油门都会有强烈的顿挫,找不出毛病以为汽油问题,抽光汽油换了家加油 ...

俺车之前电瓶有问题各种报故障码,后来还完电瓶啥都好了……这就很玄学!

网友:
修车厂见多识广,他们的判断更专业些。

网友:
2011款老悦动是伽玛发动机,电子油门(节气门),清洗一下节气门这部分就能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
看了楼上这么多回复没有一个靠谱的,车老了,还是换辆新的,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
我的是AMT/EMT,操作过的有:拆下来清洗节气门,效果好,有效期几个月;换原厂火花塞,效果好,有效期长;给换挡的那个执行阀清洁灰尘,上油,有效果;换机油,没效果;换95#汽油,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