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公模锂电角磨机控制板烧了

楼主(2022-07-25):
网上买的裸机,改装的链锯,回老家锯木头结果粗一点硬一点的木头就锯不了,总保护,不断插拔电池才能用,使劲压结果坏了,问卖家说是控制板烧了。鲜鱼买了2个,共38包邮,真是零件比整机贵,角磨机裸机才80。换上去角磨机正常了,但没木头可锯试验一下。坏的板子单电容,新板子电容,不知道具体过流能力大小。

楼主:
链锯套件做了下改造,原来的塑料防护罩又兼当导板压板,太单薄不安全,用门锁的壳子与把手又做了个防护罩

楼主:
这是控制板,左边坏的,费了老大劲弄开的,6mos,型号都是034R6ND,烧了一个,右边好的双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没传完。

芯片,拆铝壳的时候与注胶粘一起了

楼主:
坏的单电容的还预留了6个mos焊盘,不知道这个双电容的是不是12 个mos,请知道的坛友告知

网友B:
压盘直驱链条 这个估计插电的小角磨都受不了。再多一级减速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盘直驱链条 这个估计插电的小角磨都受不了。再多一级减速会好很多。

总保护,受不了,不断拔电池,电机还贼热,10 多公分的木头都锯不了

网友C:
功率不够
这玩意得配合1000w以上的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不够
这玩意得配合1000w以上的角磨机

我觉得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公模机电机功率不足,二,控制板过流能力也不行。看过牌子货好像是小强锂电角磨机改的链锯,锯木头还是可以的

网友D:
锯木头还是用油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锯木头还是用油的靠谱...

动静太大,保养麻烦,买汽油麻烦

网友:
不管是圆锯还是电锯,功率都小不了
而且工作模式都是连续的,对驱动散热都是巨大的考验

网友:
转速高扭矩小,不烧才怪

网友:
保护2种情况,电流过大、压降过大,你还要硬上,烧了必然,感觉你这个是电池放电不足

网友E:
你这个便宜角磨机还是电机不行,分析原因成本控制得太低,定子转子就短,转子里的4块永磁体也不可能是等级高的,所以效率低,空载电流大,负载电流就更大了,致使电路频繁保护直至烧坏。换了驱动板也不要再用它带电链锯了,干点轻活吧。同样是便宜角磨机,同牌子里的机头也分普通版、加强版、旗舰版和至尊版等等,选他的最高版本的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便宜角磨机还是电机不行,分析原因成本控制得太低,定子转子就短,转子里的4块永磁体也不可能是等级 ...

谢了朋友。德力西那个链锯放老家了,等再回去拆开看看它的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便宜角磨机还是电机不行,分析原因成本控制得太低,定子转子就短,转子里的4块永磁体也不可能是等级 ...

所有工模机裸机好像都这个价,不到1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便宜角磨机还是电机不行,分析原因成本控制得太低,定子转子就短,转子里的4块永磁体也不可能是等级 ...

这是5月份买的另一牌子的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