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电瓶加逆变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7-25):
前几天朋友送了个换下小牛的电瓶48V 31A(用了3年换了个更大的),打算加个逆变户外露营用,tb网购了一个标3200w的纯正弦波逆变器(额定功率1600w)。接上电池发现逆变器带的电压显示一直在波动。1、测试接上600w电热锅烧水,发现电压显示不跳了,稳定在52.9,测试成功。

2、测试1600w电吹风也通过。
3、测试家用普通电扇60w的那种,开机逆变器直接无显示了,类似于保护状态,要断开电瓶重启后才能开机。
4、测试小充气泵(露营打气垫床的那种)标50w,开机可以用,但是没一会也保护关机。
5、不接逆变测小牛电池电压,稳定在53.3左右没有跳动。
各位大神看看这是啥问题?

网友:
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

网友:
貌似出问题的都是感性负载?

网友A:
带不了感性负载,是逆变器的问题。换一个正弦的逆变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不了感性负载,是逆变器的问题。换一个正弦的逆变器试试

tb商家信誓旦旦说这个是纯正弦波。。。。。我也感觉是逆变问题可惜没东西验证。。。

网友:
楼上正解,带不了电机一类的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tb商家信誓旦旦说这个是纯正弦波。。。。。我也感觉是逆变问题可惜没东西验证。。。
...

上示波器

网友:
拆开看最简单

网友B:
和电池本身放电能力也有关系,小牛常规电机最大800w, 觉得即使用1600w的逆变器的话,也达不到最大的输出

楼主:
条件有限。。。没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电池本身放电能力也有关系,小牛常规电机最大800w, 觉得即使用1600w的逆变器的话,也达不到最大的输出 ...

但是1600w飞利浦吹风机可以带起来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