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黑天鹅循环扇主板被烧(CA23-RD9)

楼主(2022-07-25):
去年给岳父买了个艾美特的黑天鹅空气循环扇,刚过一年就坏了,具体表现是开机没反应,插电后有个原件冒烟,
特来论坛请教一下高手,被烧的这个是什么原件,二手鱼、X宝、并夕夕都没有这个型号的电路板卖
附上高清无码图

网友:
查查线路,感觉像是给芯片供电的

网友A:
买通用主板上机 别琢磨了 也就十几块钱

网友:
感觉像是DC-DC降压的芯片

网友:
估计是  5V转3.3v给单片机供电用的

先直接加3.3V看主板有反应没有,
如果没有就不用修了,

如果有就外挂一个5v转3.3V电路

网友:
不知道单片机保不保的住

网友:
赞同楼上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通用主板上机 别琢磨了 也就十几块钱

就是没有通用主板

网友:
感觉象是220V直接转成5V的集成块似的,楼主可以用可调调个5V,先接到5V的滤波电容上,看机器能否控制。如果一切功能正常,就找个220V转5V的小模块接上就成。去年我替一用户修的西哲风扇,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24V转5V或者3.3V的

网友:
24v转5v的DC/DC降压集成电路,板子的CN1上5v也是这个提供的。

网友:
这东西还可以的样子。

网友:
先查芯片供电

网友:
坛友说的有道理,可以先跳过直接给单片机供电试一下

网友:
估计是个DC-DC降压的芯片。

网友:
先把烧的原件拆了 再在这个电容上外接电源,先上3.3v  不行再上5v  如正常那么就外挂dcdc  从边上24v取电

网友:
大家说的都是对的,看来这个问题不算问题了,每日签到撸红包几毛钱买过3.3V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芯片拿掉 芯片输出管脚加3.3V看看

网友:
大家都说对了,我就不说了,就是个供电管理IC,找个旧手机电源接上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