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自行车刹车时突然加速问题找到了

楼主(2022-07-25):
骑车时发现轻刹车时电动车会突然加速,开始以为是线搭错断线了什么的,后面发现了一个规律发现充满电后比较容易出现问题,想必会电压有关,后面就拿了个可调电源,调到56v果然出现刹车加速现象,这是控制器坏了吗,还是故意设计的?

网友A:
这个是程序有BU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程序有BUG吧。

应该不是我搜了一下几年前也有很多人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控制器是今年新的。

网友B:
是没有触发刹车时,反而转动把套加油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没有触发刹车时,反而转动把套加油门了吧

测试手法条件都一样反复测试结果都一样只要电压大于56v必然会出现刹车加速。

网友C:
第一次听说刹车和加速联系上

网友:
确实有,拉刹车突然就加速一下。原来用的新日电动车偶尔就出这毛病,后鼓刹也不太灵了就换了

网友:
等高手解惑

网友D:
应该是刹车失灵了,不是突然加速问题。如果之前好好的突然坏了跟控制器有关系。赶紧查查,捏左右刹车都这样吗?你的车子有巡航功能吧!

网友:
正常刹车不是应该断开电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刹车失灵了,不是突然加速问题。如果之前好好的突然坏了跟控制器有关系。赶紧查查,捏左右刹车都这样 ...

左右刹车控制的都是一根线并在一起的;车是没有定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刹车和加速联系上

以前听说特斯拉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难道也是用的TSL的技术?

网友E:
这个也太吓人了,路上要出车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太吓人了,路上要出车祸的。

今天测了一下又没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