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卡胜充电无刷电锤帮看看

楼主(2022-07-25):
坛友高人帮看看某鱼入的工具怎么样???有无问题   感谢
有一把插电的电锤,用着还是不错,很给力,插单有时太不方便,决定入手把锂电的。看了下某猫、东、夕夕..好些的真的不便宜,便在鱼上入了一把、

网友A:
正品,不错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不错的机器

谢谢,自己也感觉不错。

网友:
用了才知道好坏

网友:
还带霍尔,这个就不多了,不过电锤上有没有霍尔其实没差别,基本都是满功率输出。

网友B:
黄油不要钱啊,涂那么多。拆都拆了,清洗干净,换好些的润滑脂。

网友C:
什么价位入手的。

网友:
卡胜是威克士的另一个品牌,主打性价比
这个就是威克士wu386减配

网友:
这个产品还可以,品牌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价位入手的。

三百多应该不算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油不要钱啊,涂那么多。拆都拆了,清洗干净,换好些的润滑脂。

钻没用多久,感觉没必要。

网友:
看着还可以,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