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机故障求助

楼主(2022-07-25):
家里的55寸海信电视,今天偶然发现屏幕右下角有一块区域较亮(红圈处),其他正常。请教坛里高手是什么问题?怎么才能修复?谢谢大家!

网友A:
明明是创维
是不是磕了,要不就是下雨天潮湿,背光板翘角了,拆开压压试试。
都是猜的,其他大神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创维
是不是磕了,要不就是下雨天潮湿,背光板翘角了,拆开压压试试。
都是猜的,其他大神继 ...

我很赞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创维
是不是磕了,要不就是下雨天潮湿,背光板翘角了,拆开压压试试。
都是猜的,其他大神继 ...

我也很赞同!

网友:
感觉也是背光翘了,拆要小心,背光在屏底下,可能要用吸盘把屏吸起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创维
是不是磕了,要不就是下雨天潮湿,背光板翘角了,拆开压压试试。
都是猜的,其他大神继 ...

+1

网友:
也有点像偏光膜有问题。

网友:
最坏的打算是这里有个烧屏点了~~很可能继续烧就变花屏了~!然后就可以撕耳朵了~~~~~~~

网友:
你以为那是纸板?
不可能翘角的,多半是屏问题。

网友:
在保地话找售后,不在保就别捣鼓了,用坏了直接换...

网友:
屏应该是三年质保,去查查具体的购买日期。

网友:
屏没救了,受不了就换新的。

网友:
请教坛里高手这个海信电视怎么了

网友:
屏坏了,这种最难修

网友:
当地找压屏的重新压屏没准能修复哈,感觉像偏光膜局部老化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