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时兴起 我也搞个1035+电池内阻仪

楼主(2022-07-25):
之前一直用的是量程只有45v的杂牌内阻仪

虽然精度还行,但一想到是杂牌就心里不舒服,

哦当然主要是量程和电压精度低了,没法测48v和60v电池组。于是升级买了个耀锐的1035+,一开始还以为是五位半1.99999字的,结果到手才知道就只有99999字,反正还行吧,电阻精度差不多就行了,我对电阻没啥要求,小数点可以不看,分流器片是0.5%的精度,我要求不高,将就下差不多就可以了。

0.2毫欧

0.5毫欧

1毫欧

3毫欧

至于电压,1035+测3.7v锂电池可以精确到0.0000,但是我觉得吧,你说它是五位电压表,但说明书上这0.15%的精度,连四位半里最辣鸡的ut61e都不如(61e是0.1%)

可偏偏吧,商家的测量视频里对比五位半台表,那电压精度和线性是真的漂亮,而且我自己测试对比61e+,也很不错,并且1035+它不会跳尾数,不需要摆拍,稳得一匹,倒是61e+一直在跳尾数,7和8来回跳,基本是2秒跳一次来回,需要等候机会拍照。

嗯,买这个1035+的主要目的就是看中它的电压精度,谁没事天天测电动车电池嘛。用来校准三位半万用表肯定合适。

好了,结束,扔抽屉一起吃灰。旧的45v内阻仪挂咸鱼上了,实际上是我上个月才买的,只是为了给新做的电池组分容分阻用,一时兴起买了,几分钟就测完了,然后吃灰了,伤心。

网友A:
东西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

网友:
看着真不错,等年底发奖金了,也搞个

网友:
看看楼主的咸鱼去哈哈

网友B:
我看了,125。坛友打个骨折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

嗯,我也不完全是吃灰,平时喜欢玩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125。坛友打个骨折可否?

昨天才发布的,我再观察几天看看有没有豪气的直接拍的

网友C:
一直想找个便宜的电池内阻仪,奈何

网友D:
2个都是杂牌!!!都不是正规大厂家的产品。准确点说是个人DIY级别的东西。

网友:
有个大佬发布的 小型的内阻测试仪怎样 和一个电池差不多大小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都是杂牌!!!都不是正规大厂家的产品。准确点说是个人DIY级别的东西。 ...

国产的貌似基本都可以叫杂牌厂,没听说国内有啥正统名牌货,优利德胜利应该也是代工吧,它们好像就不产内阻仪。福禄克日置是绝对的品牌货,就是略微有点点点点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找个便宜的电池内阻仪,奈何

咬牙直接拍下按指纹完成支付,不要想太多,反正多这少这一两百块钱,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又不是天天买,或许一年就买这一次呢,比一条烟省钱吧,烟烧了就没了

网友E:
内阻仪没啥用,电池不行了就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阻仪没啥用,电池不行了就得换

我平时更多的作用是把它当毫欧表来测微电阻,导线,连接片,端子,线鼻子的电阻,经常用。可惜这东西没法测电感或变压器和电机

网友F:
想听实话吗?
后买的不如之前的稳定、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听实话吗?
后买的不如之前的稳定、精度高。

耀锐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吧?虽然也是国产垃圾,但应该比我那45v的三无产品好些,无论是电压精度还是稳定性上。就是不知道长期储存玩一段时间后的精度保持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耀锐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吧?虽然也是国产垃圾,但应该比我那45v的三无产品好些,无论是电压精度还是稳定性 ...

不用长期,一年以后你就知道了(前提是你有精度等级更高的内阻仪,同时还要有精密的四线电阻,一对比就一目了然啦)。当然普通玩家,要求不是很高的,1035还是不错的选择,毕竟1百多2百元钱,在这价格区间别无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长期,一年以后你就知道了(前提是你有精度等级更高的内阻仪,同时还要有精密的四线电阻,一对比就一 ...

啊大佬,这是什么原理啊?难道是输入的隔离电容随着使用,电容容量逐渐减少的锅?

网友:
哈哈,欢迎入坑,楼主从哪搞了那么多毫欧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大佬,这是什么原理啊?难道是输入的隔离电容随着使用,电容容量逐渐减少的锅? ...

这没什么原理啊,整体价格的问题(日置福禄克这些都是万元起步啊),机器使用零件原材料等级以及老化指标不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