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节5号电池6V电压的板子怎么改锂电最合适?

楼主(2022-07-25):
指纹锁上的,普通电池担心漏液,还是想改锂电,这个6V电压怎么改比较好?2节铁锂貌似不错,不过截止电压有点高,锁的低压警报是4.8V,2节铁锂截止应该是5.6V吧?还有其他改法吗?

网友A:
铁锂截止(保护)电压2.5V,两串就是5v,挺适合的呢

网友:
还是铁锂比较简单,就是容量稍微低了一点。

网友B:
铁锂呀。我家的物流版燃气表就是用的铁锂电池完美替换,什么都不要改。买的时候顺便讨好适配筒(相当于一节导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锂呀。我家的物流版燃气表就是用的铁锂电池完美替换,什么都不要改。买的时候顺便讨好适配筒(相当于一节 ...

就是低电压警报不好搞,怕突然没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锂截止(保护)电压2.5V,两串就是5v,挺适合的呢

但是板子的低电压要4.8V才会警报,就怕用着突然没电啊

网友C:
4节的位置正好可以装2并2串,没电了可以用机械钥匙或者外接充电宝应急开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节的位置正好可以装2并2串,没电了可以用机械钥匙或者外接充电宝应急开锁。 ...

这应该是现在最优方案了吧

网友D:
3.2v的铁锂+2个占位桶最合适也最简单,我一直就这样干,不会用着用着突然没电,以前我用3.7v的锂电就会用着用突然没电,,,,我没改2串2并的原因是我不在家的情况下可以指挥不懂电的家人用普通电池更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v的铁锂+2个占位桶最合适也最简单,我一直就这样干,不会用着用着突然没电,以前我用3.7v的锂电就会用着 ...

哦,想起来这电池没保护板,好像不会低电压自动保护,那应该可以

网友:
感觉此贴和煤气灶改电池如出一辙哈哈哈,其实都是瞎折腾,

网友:
两个标压3.2v锂电,再串联1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
我觉得用1450 1.5v锂电池,外形电压和5号电池一模一样,冲电也方便usb一插就好不需要专用充电器。

网友:
两节18650串联8.4V,串两个二极管,每个二极管的压降是0.7V。可以用的。

网友:
用耐时一次性锂电池不就行了,指纹锁没必要折腾改充电

网友:
不必要改,用1.5伏的五号锂电池,内部有降压板的那种,小电流放电寿命应该不会差到那里去

网友:
设计之初就是用干电池,何必要去改?四节电池可以用一年,但改后至少半年需要半年冲一次电,还未必好塞进去,别什么都想改锂电池。

网友:
直接买1.5V锂电池最好。

网友:
不能用6v的电源适配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