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10Mbps速率能否使用2芯线作网线

楼主(2022-07-25):
经常遇见有rj45接口氧化接触不良/没插好,出现网口速率100M或者10M的情况。我就想是否是其中一芯开路造成的,既然4芯能够100M,那么2芯能不能10M?于是就剥开4芯网线剪断其中1芯一一试验,结果是不能。只要断一芯网口就不在线,用夹子接上又恢复在线,看来平常出现的10Mbps并不是其中1芯完全开路,而且电阻大于某某数值。1~2能对调,3~6能对调,12和36也能对调,看来是耦合变压器的原因必须4芯线。下次找两个路由器拆掉变压器再试验,不过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突发奇想满足好奇而已。按照我想法我觉得应该可以通信的,TTL都只要2芯线呢。
前几年折腾锐捷路由器加网口也是试验好久从15个焊盘里挑出千兆的8芯,没使用变压器也正常,局域网测速能够940左右

网友A:
显示器很方便的样子哦!

楼主:
我一下想起了十七年前的事,那时工厂里的一个电工压的网线他也不懂什么586A和B就是他自己随便排的,3和6也没有交叉,两头是直通的,也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很方便的样子哦!

是小米平板5

网友:
网线4芯是两进两出,TTL也不是2芯而是3芯,因为必须有公共地
网线用4芯的原因是需要双绞,即进线两根绞在一起,出线两根绞在一起,这样高速率下不会互相造成干扰,TTL就传输不了高速率。
另,早期的双绞线并不是为100M设计的,而是为10M设计的,只用1236四芯,45芯作为电话用,78芯留给电源用,后来对网速要求高了,发现只要提高网线质量和绞的密度,4芯是能够传输100M的,但是1000M就没有办法用4芯了,所以改为8芯全部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下想起了十七年前的事,那时工厂里的一个电工压的网线他也不懂什么586A和B就是他自己随便排的,3和6也 ...

直通本来就可以用,交叉的目的是抗干扰和跑更高的频率(更大的带宽)...

网友:
我记得要用4芯才能10M吧

网友:
如果两芯能组网,,,就不会经历adsl猫的时代了

网友:
至少要3芯才行。
供电,数据正极,共用GND。

网友:
最早学校机房的网线是同轴线 的确是两根线

网友:
双绞线断了一根 在网变里面就形不成回路了 肯定断网呀

10BASE-T和100BASE-T都是2对双绞线 区别在于每一个通道的编码和速率不一样 和TTL没有可比性

网友:
我路由器交换机芯片RTL8367S坏了,能不能从主芯片上面接出来一个网口就行。一个网口就够用了。。

网友:
RS485最高速率10M,也是用2芯不是双绞实现的

网友:
同轴网卡是2芯,也可以用单股网线做,就是10M。
但机理完全不同。

网友:
100BASE-T1汽车以太网标准了解一下,单对非屏蔽双绞线电缆跑100Mbps,有专门的phy芯片

网友:
“前几年折腾锐捷路由器加网口也是试验好久从15个焊盘里挑出千兆的8芯,没使用变压器也正常,局域网测速能够940左右”
快科普一下是什么芯片?

网友B:
试验目的是什么啊?10M用在什么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验目的是什么啊?10M用在什么地方啊?

别装了,宽带大跃进夜没几年,10M你日常非特定都够了。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