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XT+海力士H27QFGDYEBOR有无量产工具?

楼主(2022-07-25):
如图,焊了几片46XT+海力士H27QFGDYEBOR,毛子网上的工具试了个边遍,找不到可以量产的工具。请问这是需要什么特殊工具还是46XT不支持这个闪存?

ID如图

网友A:
这个ID没有现成的参数,需要自己添加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D没有现成的参数,需要自己添加参数

这个究竟如何添加参数?折腾半天也不明白,求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究竟如何添加参数?折腾半天也不明白,求大佬指点。

查清这个ID的page size,block,spare area,plane,die等参数,然后拿46xt同制程或接近制程的参数来改

网友A:
A121=Hynix,512Gbit,H27QFGDYEBOR
Hynix,512Gbit,H27QFGDYEBOR=AD,3A,95,EB,78,44,1,16,1280,4096,0256,2132,1800,02000,02,02,04,2,22,16,0,05,7E,09,0000,BF,BE,11,25,10,25,10,00,46,00,09,11,8F,00,40,1,0,02,04,06,08,03,00,3,01,01,02,7E,09,01,00,00,00,00,77,77,66,66,

用这个参数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21=Hynix,512Gbit,H27QFGDYEBOR
Hynix,512Gbit,H27QFGDYEBOR=AD,3A,95,EB,78,44,1,16,1280,4096,0256,213 ...

感谢范大的参数 但是这个参数报错Check Pretest TrainADJDecFClk Error. 如果不选择TRANADJ 就卡CARD RESET那里  看来46XT是真不支持这个颗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