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小米双向快充充电宝10000mAh,顺便修好了鼓包问题

楼主(2022-07-25):
突然发现充电宝尾部,盖板和外壳之间很细的接缝变得很粗,快有2mm了,考虑是电芯坏了。为了进一步验证判断,凑近鼻子一闻,果然,电芯泄露前期的“芳香”味很浓。于是开干!
首先电吹风吹热底部盖板,降低粘胶粘性。

然后用薄巧片塞进缝一慢慢翘下底部盖板,就可以看到两颗螺丝。将两颗螺丝拧下来。

将充电宝主体从外壳里慢慢抽出来:

卸下电路板上的2颗螺丝。用电吹风吹电芯背面的散热金属片,慢慢从电池底部远离电路板的边缘慢慢翘下电芯。

发现是两颗很薄的电芯粘在一起的,居然都不怎么鼓,摸起来很紧实,奇怪了。充电试试吧,充了十分钟回来看,有个电芯果然很鼓。
电路板上找到这个电芯的焊接处,剪掉2个电极,测试充电宝,一切ok!除了容量只剩标称的一半,好处的重量也轻了一半,挺好,反正容量也够用,安装回去,继续发挥它的余热,还挺好用!

网友:
我发现的早,但没有处理,后来越来越鼓,现在多次充放电也无法消除鼓包,铝壳被鼓的严重变形,根本就抽不出电池了
现在是提心吊胆,不知道扔到哪里才好

网友A:
科学家什么时候可以破解聚合物锂电池不鼓包的技术?还是为了促进消费,不去解决?

网友B:
锂电快被淘汰了吧,新电池技术层出不穷。

网友:
锂电池鼓包挺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快被淘汰了吧,新电池技术层出不穷。

哪有,能商用?电池技术天天都在突破就是没见商用,实验室的突破,要么材料稀有要么成本高。

网友:
理论上不能这样玩的,因为这个充电宝是快充,你去掉一个电池,相当于内阻加倍,单个电池很容易被充坏了的。

手里刚好有一个PLM09ZM,两头被摔变形了,内壳退不出来,正找办法修正呢。

网友:
鼓包久了,会不会爆炸   这个是力神的电芯

网友:
不是放气继续用吗

网友C:
提问:这样的充电宝不用的话,是充满电好放置好?还是半充满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快被淘汰了吧,新电池技术层出不穷。

吹了这么多年,还是停留在实验室里。

市面上仍然是锂电池和铅酸电池的天下。

连碳性干电池 ,镍镉,镍氢电池都没有完全被淘汰

网友:
我的dell笔记本电池也是鼓包,把我的后盖都鼓变形了,锂电池真的还不如186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问:这样的充电宝不用的话,是充满电好放置好?还是半充满放置好?

锂电池半电以上存放,不充满好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科学家什么时候可以破解聚合物锂电池不鼓包的技术?还是为了促进消费,不去解决? ...

软包电池都是这毛病  18650好亿些

网友:
应该想办法把鼓包的电池拆了,要不再鼓了,取都取不出来了。

网友:
所以不要用软包充电宝,选18650的

网友:
所以我手上的充电宝,都是早期买的无快充18650,寿命长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包电池都是这毛病  18650好亿些

18650要么看不出鼓,要么炸安全阀,要么炸电池,有些电池又没安全阀或者安全阀失效,感觉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