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七彩虹SL500 512G固态硬盘,这是什么存储颗粒

楼主(2022-07-25):
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存储颗粒,没见过

网友:
大概率打磨的

网友:
黑片,不解释。

网友:
七彩虹,我过手3个废了一个,拼人品都不行,同型号芯片都可以不一样,不敢碰

网友:
连主控都不是牌子了,以前嫌弃慧荣,这回慧荣都不是

网友:
现在的七彩虹已经没底线啦,几年前的还在凑合用呢

楼主:
那操蛋了,京东自营也没正品保障了

网友:
凄惨红啊,还是选择大厂靠谱

网友:
这个还没有酷兽好

网友:
SL500最早期的还可以,颗粒是英特尔的,后来就开始乱了,用啥颗粒的都有

网友:
要是大厂颗粒就不会打磨了,大概率黑片或拆机片。

网友:
英特尔 qlc黑片,建议退货

网友:
后期出厂的就壳子型号一样

网友:
用 flash id 程序测一下

网友:
七彩虹,做了这么多年品牌,还没做起来,是有原因的。另一个是昂达,见过主板CPU供电,假3相供电,三相布局对称,但有一路电感其实是线性稳压,当时就感觉这特没下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操蛋了,京东自营也没正品保障了

10年前买了个mlc的三星固盘,被坛友那顿耻笑mlc。现在依然正常使用中。

网友(2022-08-25):
主控是得一微的,颗粒真不知道哪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