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米家的电子猫眼,总是接触不良,拆开看看有什么可以修补的地方

楼主(2022-07-25):
(图片)

楼主:
原因找到了
图里面的焊点出问题了
本来打过胶加强过的
估计里面有虚焊,
导致经常接触不良

网友:
不错不错,找到原因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
图里面的焊点出问题了
本来打过胶加强过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2024-02-04):
同款,我这个是门上那个安装背板,那个短排线接头根部fpcb断裂,补焊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