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wx242扭力弹簧选择

楼主(2022-07-25):
亲测还得0.3 0.3的最小扭力极小 估计0.1都没 鼠标这个小螺丝紧一点点就停了 依然是有扭力自停的 搭配手动扭矩极其好用 最大扭力不影响 依旧可以堵转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2131-1-1.html
这哥们的0.5扭力大的很亲测 1档无脑拆装SWITCH主板螺丝都可以 只要有一点点阻力就会停 就跟人手拧主板螺丝一样

网友:
0.3最大扭矩不行吧

网友:
厂家这帮货都不如业余选手。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我的240按照论坛里改了检测电流芯片和夹头,还是不好用

网友:
带扭力调节,好工具。

网友A:
同款,已经拧飞了好几个螺丝, LZ 有没有扭力计可以实际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已经拧飞了好几个螺丝, LZ 有没有扭力计可以实际测一下

测不了 就是自己手拧主板螺丝稍微有点阻力就会停的那种 肯定小于0.1

网友B:
为什么要0.3X3X8,这个非标不好买,不试试用0.3X3X10呢,弹簧的压缩力是随着压缩行程增大而增加的,粗弹簧可以接近,但细弹簧尽量长些。刚刚自己改了3根是0.3X3X10,3根是0.3X3X7(应该接近7.5)的。

网友:
Go2如果换弹簧,哪种规格的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0.3X3X8,这个非标不好买,不试试用0.3X3X10呢,弹簧的压缩力是随着压缩行程增大而增加的,粗弹簧 ...

不同的长度搭配应该不错

网友C:
听说现在的改进了
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听说现在的改进了
l

我的WX242是8月初这一批,到手拆开弹簧有两个规格,有粗有细,有长也有短的,三条好像是4.5X3X8.5的,另三条是5X3X7.5,不知道是否改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WX242是8月初这一批,到手拆开弹簧有两个规格,有粗有细,有长也有短的,三条好像是4.5X3X8.5的,另 ...

我8月14日狗东买(狗东指定厂家或供应商提供发货)了个,商家一直拖到昨天才发货,今天收到了。收到货物的序列号是2022 07000xxxxx,不知道是不是7月份生产的。

试了下也是很难捏停(感觉比曾经用过的12伏WX128还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拆开了,弹簧我量大概是三条亮银色0.45~0.5x3x8.5左右加三条黑色0.5x3x7.5左右,跟你的应该是一样的。

已经淘宝买弹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8月14日狗东买(狗东指定厂家或供应商提供发货)了个,商家一直拖到昨天才发货,今天收到了。收到货物 ...

我的弹簧也是这种,第一档无法捏住。你在哪买弹簧

网友:
还是先用着GO2吧,等厂家改进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WX242是8月初这一批,到手拆开弹簧有两个规格,有粗有细,有长也有短的,三条好像是4.5X3X8.5的,另 ...

我的到了,0.5*3*7和0.5*3*8.5各3根。1档捏不停。我买了几根弹簧钢0.3*3*10的,打算用这个3根0.3*3*10搭配原装的0.5*3*7,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E:
楼主  0.3  x3   长度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到了,0.5*3*7和0.5*3*8.5各3根。1档捏不停。我买了几根弹簧钢0.3*3*10的,打算用这个3根0.3*3*10搭 ...

8月24日更新:反复实验后发现还是不能一味追求轻松捏停。最终用了4根0.3x3x8 + 2根原配短,得到的效果是1档稍微用点力可以捏停,5~6档左右可以拧紧方型塑壳转页扇的螺丝。至于用7档在木工板上拧自攻螺丝就拧不进几毫米了,想干这活儿得转到7档之后甚至直接转到MAX档才行。

----------

我试了只装两根原配的0.5*3*7都不能轻松捏停。

这里有个坑:拆开后扭力圈可以额外旋转到7~7.5mm左右长度的弹簧完全不受压的位置,你这时实验确实能轻松捏停;但实际上装好后转不到那个位置,最低也要在1档,这时弹簧会受压,扭力就大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0.3  x3   长度多少?

0.3x3x8
楼主1楼发的照片里标签上有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