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ozwi智能插座改造点灯科技+小爱同学

楼主(2022-07-25):
在淘宝淘了几个ozwi智能插座,能找到官方app但配网不成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开始方式不对。拆开看看发现应该很好改造,拆得过程很简单,就不上图了,直接上改造图吧。

实现按插座上按键、点灯科技APP、小爱同学控制插座开关。

代码我不会,都是东拼西凑乱写的,有点基础的同学应该都能看懂,就不要喷我了。

外观

IO口对应图

飞线用于烧录

连接烧录器

上代码
#define BLINKER_WIFI
#define BLINKER_MIOT_LIGHT
#include <Blinker.h>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OneButton.h"
char ssid[] = "你的wifi";
char pswd[] = "wifi密码";
char auth[] = "点灯科技设备ID";

#define RELAY_PIN 12//继电器
#define RED_PIN 4//红色LED
#define BLUE_PIN 14//蓝色LED
#define PIN_INPUT 13//按键

OneButton button(PIN_INPUT, true);
void click()
{
  digitalWrite(RELAY_PIN,!digitalRead(RELAY_PIN));
  digitalWrite(RED_PIN, !digitalRead(RED_PIN));
}

BlinkerButton Button1("btn-switch");

void button1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
  digitalWrite(RELAY_PIN,!digitalRead(RELAY_PIN));
  digitalWrite(RED_PIN, !digitalRead(RED_PIN));
    Blinker.vibrate();
}

void miotPowerState(const String & state)
{
    BLINKER_LOG("need set power state: ",stat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FF) {
    digitalWrite(RELAY_PIN, LOW);
    digitalWrite(RED_PIN, LOW);
        BlinkerMIOT.powerState("off");
        BlinkerMIOT.print();
    }
    els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N) {
        digitalWrite(RELAY_PIN, HIGH);
            digitalWrite(RED_PIN, HIGH);
        BlinkerMIOT.powerState("on");
        BlinkerMIOT.print();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start...");
      button.reset();//清除一下按钮状态机的状态
  button.attachClick(click);
    pinMode(RED_PIN, OUTPUT);
    digitalWrite(RED_PIN, LOW);
    pinMode(BLUE_PIN, OUTPUT);
    digitalWrite(BLUE_PIN, LOW);
    pinMode(RELAY_PIN,OUTPUT);
    digitalWrite(RELAY_PIN,LOW);
    digitalWrite(RED_PIN, !digitalRead(RED_PIN));
    delay(500);
    digitalWrite(BLUE_PIN, !digitalRead(BLUE_PIN));
    delay(500);
    digitalWrite(RED_PIN, !digitalRead(RED_PIN));
    delay(500);
    digitalWrite(BLUE_PIN, !digitalRead(BLUE_PIN));
    delay(500);
    Blinker.begin(auth, ssid, pswd);
    digitalWrite(RED_PIN, !digitalRead(RED_PIN));
    delay(100);
    digitalWrite(BLUE_PIN, !digitalRead(BLUE_PIN));
    delay(100);
    digitalWrite(RED_PIN, !digitalRead(RED_PIN));
    delay(100);
    digitalWrite(BLUE_PIN, !digitalRead(BLUE_PIN));
    delay(100);
    digitalWrite(RED_PIN, !digitalRead(RED_PIN));
    delay(100);
    digitalWrite(BLUE_PIN, !digitalRead(BLUE_PIN));
        delay(100);
    digitalWrite(RED_PIN, !digitalRead(RED_PIN));
    delay(100);
    digitalWrite(BLUE_PIN, !digitalRead(BLUE_PIN));
    Button1.attach(button1_callback);
    BlinkerMIOT.attachPowerState(miotPowerState);
}

void loop()
{
  Blinker.run();
  button.tick();
  delay(10);
}

网友:
会代码的都是大佬

网友:
会烧录的都是大佬

网友:
膜拜大佬  手工点赞

网友:
会烧录会代码的都是大佬

网友:
能看明白的都是大佬

网友:
我也改好了,准备加个功率计进去

网友:
什么玩意不能入大佬的手,入了就上档次了。

网友:
会编程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个太牛了

网友:
又会代码又会烧录的都是大佬

网友:
这个固件是怎么来的?

网友:
官方app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2-08-24):
8266其实也不难,加个互联网平台,这些平台大多都有些应用案例,代码东拼西凑都能搞出个智能控制系统。

网友:
这个固件是可以用,但是呢,从这个代码来看,没有wi fi AP配网的设置的话,如果想更换WIFI就要重新收录代码,这不太方便,但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固定一个WIFI名的话,没有问题

网友:
各大神可以試下這個可以後期設定內容

网友:
esp8266加micropython会好点想改随时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