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为 ct5000已破解,怎么安装winds系统

楼主(2022-07-25):
新人小白一个,入手一台ct5000,求如何安装系统,硬盘加密了,无法分区,试过ghost,安装镜像时无法安装到c盘,安装到移动盘到重启的时候就引导失败了。

网友A:
bios能不能设置?  能不能再启动出现logo之后通过某个按键实现选择从哪个盘启动?  如果不能 试试把盘拆下装别的主板上面把能支持这个板子的系统装进去  然后再它第一次启动的时候  黑屏重启时强行断电 再把这个固态拆过来装这个小主机   如果不是就只能刷bios了

不对 你说的无法分区是怎么操作的  是进去PE然后用磁盘精灵还是用的啥?   有别的sata接口的盘吗?  换上再试?  或者用别的盘按我说的装了系统第一次重启时断电 拔掉再拿过来装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能不能设置?  能不能再启动出现logo之后通过某个按键实现选择从哪个盘启动?  如果不能 试试把盘拆下 ...

不懂这个,估计是板载硬盘吧,能拆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这个配置好像挺差,装完win也用不下去的吧

网友:
原先干啥用的?

网友B:
原来用于什么的?

网友C:
先刷BIOS再从原来的硬盘口引出线接固态或笔记本硬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能不能设置?  能不能再启动出现logo之后通过某个按键实现选择从哪个盘启动?  如果不能 试试把盘拆下 ...

他的硬盘有点特殊,不能装上普通机器上,试过用其他硬盘装好系统再装回ct5000上面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能不能设置?  能不能再启动出现logo之后通过某个按键实现选择从哪个盘启动?  如果不能 试试把盘拆下 ...

他的硬盘是sata dom接口不一样,我看人家直接用笔记本固态,但要外接供电线,我想知道有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刷BIOS再从原来的硬盘口引出线接固态或笔记本硬盘才行

那样还需要外接一个供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用于什么的?

可以用来装系统或者做软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瘦客户机
B站教程看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C4y1x7pb?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 ...

这个是破解BIOS,已经破解了,现在不知道怎么装系统进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样还需要外接一个供电线

那个四针的接口是5V供电

网友E:
硬盘不是加密了,是用了linux的文件系统,如果有重要文件可以用DiskGenius读出来。

备份好后用DiskGenius删除全部分区,再重新分区格式化设置引导分区后可安装win7或xp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盘不是加密了,是用了linux的文件系统,如果有重要文件可以用DiskGenius读出来。

备份好后用DiskGenius ...

这里是灰色的,没办法删除所有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我完全没听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四针的接口是5V供电

我买根硬盘usb供电线能替代四针接口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是灰色的,没办法删除所有分区

不是没办法删除分区,是你已经删除了分区表所以是灰色,你基本的装系统都不懂。
还有你没看懂我发的sata电源插座图是因为你不懂硬件。
最后我只能说这种机器你玩不来,卖掉你手上的机器去找一个懂技术的卖家给你全搞好了发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