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请问自己换正时皮带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07-25):
两个牙轮只要对好标志,皮带注意安装方向就行了吧?

网友A:
啥车啊?大众的正时皮带是终身免维护的

网友:
换正时是技术活,没经验最好不要瞎搞!

网友:
没什么还要注意
满足三点就可以
1足够的工具
2足够的资料
3足够的力气

网友:
最好在4儿子那里换,一个是有专用工具,有的最好水泵也一起换,正时调不好轻则放炮费油重则顶缸报废

网友B:
   原车的可以跑很久 新换的不如原装的,换简单 直接拿下来 新的上去就行了  发动机停了之后 所有东西都不动  ……

  看了一下 现在新车 换很复杂 最好找汽修店 , 以前老普桑那些货 一颗烟不到换完  ……

网友:
换正时最好去专业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车啊?大众的正时皮带是终身免维护的

你哪个修理厂听来的?大众车说明书上写的是10万换

网友:
你都这样问了,说明把握不大,还是让专业的人搞,顶到气门可就有的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车的可以跑很久 新换的不如原装的,换简单 直接拿下来 新的上去就行了  发动机停了之后 所有东西都不动   ...

正时皮带掉的那一瞬间,凸轮轴会弹的,就是错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车啊?大众的正时皮带是终身免维护的

没有正时皮带是终身免维护的,终身免维护的是正时链条,但是即使是链条也不是终身免维护,也有有限的寿命,特别是在设计有缺陷的时候很早就会损坏,比如某些年代的奔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车的可以跑很久 新换的不如原装的,换简单 直接拿下来 新的上去就行了  发动机停了之后 所有东西都不动   ...

凸轮轴在正时皮带取下的时候会因为气门的弹簧力量而转动,所以换正时皮带都必须重新对齐正时标记。

网友:
要有该车的维修手册,看下各螺丝的扭矩,再买一把扭矩扳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车的可以跑很久 新换的不如原装的,换简单 直接拿下来 新的上去就行了  发动机停了之后 所有东西都不 ...

很难做到不动

网友:
4楼说的对,再补充一条,足够的时间,4s店或者修理铺2~3小时能换完,到你可能要一天甚至几天都不一定。

网友:
找手册吧,这个玩意简单是简单,但工序还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车,工序不一样,还是要对比手册来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凸轮轴在正时皮带取下的时候会因为气门的弹簧力量而转动,所以换正时皮带都必须重新对齐正时标记。 ...

是不是两个牙轮对好标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两个牙轮对好标志就行了?

不同的发动机有不同的设计,参考厂家维修手册来对准正时标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两个牙轮对好标志就行了?

没有手册没有标记的时候也能对准正时,可以参考这个老站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402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手册没有标记的时候也能对准正时,可以参考这个老站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 ...

好的,谢谢老大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