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做完点焊机不能放那让它吃灰,修理一下我的战损版充电宝。

楼主(2022-07-25):
不废话,直接看效果!

网友A:
焊得好像还可以,  微波炉变压器版的点焊机?   不是纯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得好像还可以,  微波炉变压器版的点焊机?   不是纯镍片?

微波炉变压器做的。0.1的镀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波炉变压器做的。0.1的镀镍

也是刚开始玩, 一直用0.2纯镍片, 用的超级电容点焊机,  焊得没你这个好。

网友B:
一直也想做一个,奈何动手能力太弱,始终没有完成。羡慕楼主的手艺和焊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刚开始玩, 一直用0.2纯镍片, 用的超级电容点焊机,  焊得没你这个好。  ...

电容的+纯镍,不应该呀!时间调短点。焊之前用一小段镍片先往钢锯条上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也想做一个,奈何动手能力太弱,始终没有完成。羡慕楼主的手艺和焊工。 ...

我动手能力也一般。你就看哪个大神发的步骤箱子,照着他的一步一步做就行。首先把配件弄全。

网友C:
这容量够大,不过出门飞机不让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容量够大,不过出门飞机不让带了

外壳标示2万毫安,实际1500毫安单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的+纯镍,不应该呀!时间调短点。焊之前用一小段镍片先往钢锯条上试下。 ...

0.1的焊得和你图片差不多, 焊点清晰牢固, 0.2的感觉力不从心,焊点比较浅。
另外提醒一下, 你充电宝中间正负极联接的地方, 要做双重绝缘, 青稞纸贴+环氧树脂板隔离。摔地上100下不断不短路, 才安全。

网友D:
做完点焊机不多焊个几节电池都觉得对不住点焊机。

网友:
这样的焊点,看起来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的焊得和你图片差不多, 焊点清晰牢固, 0.2的感觉力不从心,焊点比较浅。
另外提醒一下, 你充电宝 ...

我试过能把三层0.1的镍片点到一起还挺牢固。电流也没有调到最大。
青稞纸我只有成张的,没有给18650用的。这个充电宝就偶尔用一次。打算弄个支持快充的。这个就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完点焊机不多焊个几节电池都觉得对不住点焊机。

可惜电池没几个…不然我就做个大点的多用途电源了。家里停电可以给路由和猫供电。车打不着可以给车搭电。出去玩的时候能给逆变器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也是刚开始玩, 一直用0.2纯镍片, 用的超级电容点焊机,  焊得没你这个好。  ...

纯蘖的话就用0.1和0.15,    我们做工业点焊机的。
0.2的纯蘖DIY的很少能搞的定。

网友:
青稞纸正极贴还是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纯蘖的话就用0.1和0.15,    我们做工业点焊机的。
0.2的纯蘖DIY的很少能搞的定。 ...

奥,这样啊,我有0.15,感觉还是薄,现在是0.2 多打几倍焊点数量。  本来要想上0.2镍+0.2紫铜。  这下死心了。估计是要专业焊机和工业用电才搞得定。

网友(2022-09-06):
电焊机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