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米家床头灯MJCTD01YL

楼主(2022-07-25):
淘来的米家床头灯,型号:MJCTD01YL,功率10W,1600万色,故障是没反应看图片感觉很苗条小巧,结果实物很粗壮的

对照拆解视频,先拆开电源板,测量12V输入正常,以为是控制板的问题,走了一堆弯路再回来看电源板
红蓝两颗是LED驱动芯片,绿框是个双MOS

芯片信息RT8471

芯片信息RT8474A

芯片信息AO4801A

对照电路图发现也没有明显的问题,再量电路发现都没有电压,才发现12V输出地方的保险开路了,马家淘了0603的保险,
由于手头烙铁的大刀头,不方便拆原来的保险了(手工技术不过关),直接在原保险上叠了新的,这下电压都出来了,
直接上电修复,虽然走了弯路,但也算修复了

网友:
哈哈,换个保险

网友:
小米的东西,不精制,啥都做,啥都是一般般的玩意。

网友:
小米杂货铺还真是啥都有

网友:
保险背保险,你这就是所谓的双保险,使用起来很保险!

网友A:
费那劲干嘛,还特地去拍一个保险管,用其它的保险管代替,也是可以的,

如果尺寸大放不下,飞两条线出来,放到其它位置就可以了

要以最低的成本,修复产品

网友:
外边看着还算正规

网友:
米家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那劲干嘛,还特地去拍一个保险管,用其它的保险管代替,也是可以的,

如果尺寸大放不下,飞两条线出来, ...

哈哈,是滴,再便宜的保险也是成本了

网友:
小米的做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