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勒DM-ITM01测温仪不准了

楼主(2022-07-25):
去年10元钱买了一个,平时就拿来当玩具,因为有个欧姆龙的一直在使用。
今天拿出来测试发现不准了,已经高烧了,这个测温仪还显示37度,可能是冬天时候重新校准过的原因
拆开先看看,结果多出一个零件,实在看不出是哪里用的

里面是一圈一圈的螺纹,小孩子喜欢用手指抠里面,都抠花了

可以测量 表面温度 室内温度  人体温度, 如果高温,屏幕会红色光

一个小喇叭

拆这里时 掉了个小圈圈

铝的比较重

好像前两年体温计比较贵,是因为这个探头的价格飙升的原因

在拆探头螺丝的时候用力 掉出一个小圈圈,实在看不出是应该装哪里,不安装机器照样能使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种测温仪的精准度还是可以的,误差不怎么大。

网友B:
熊孩子搞坏了吧

网友C:
看到楼主的帖子,猛然想起我也有一个测温仪,抽空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种测温仪的精准度还是可以的,误差不怎么大。

是的,误差有,可以校准 欧姆龙要预热要等1分钟,这种枪不用等,开机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熊孩子搞坏了吧

小孩子到处测,手指抠,要么扔一下,可能是天气热,不准了,需要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主的帖子,猛然想起我也有一个测温仪,抽空找出来看看。

找出来水一贴吧

网友:
一般粗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是刚开始准,只要连续测一分钟温度不断下降10多度

网友:
不准的原因很多的,元件老化是最主要的了。

网友:
我们单位很多这个测温仪,冬天使用基本不准

网友:
10元不贵,自已测测体温还是挺方便的,听说以前卖2一300呢。

网友:
前些天19块6买了两个可孚的比较准确,和水银对比相差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