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各位有谁熟悉433/315无线遥控的?

楼主(2022-07-25):
一个开门机的遥控器丢失,原来一个复制的遥控器码不小心清掉了。
现在要如何配遥控器才能使用?
门控主板上有学习键,可以加遥控器使用。
但是如果码不匹配,即使加了进去也不能控制动作。
有什么方法能搞定?

网友:
看主板上晶振是315的还是433,然后随便买一个遥控器,根据频率买
是315的就买315,然后按主板上学习键学习下就成,如果没有学习键才是麻烦事,还有复制的遥控器好像有恢复功能,当然就是恢复前面学习的,看下某宝上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