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继优利德网络寻线仪ut-683kit后又拆精明鼠nf-802

楼主(2022-07-25):
前几天拆了优利德网络寻线仪后单位有采购了精明鼠的寻线仪,拆开后发现精明鼠这款寻线仪做工也不错,比以往的质量好不少,跟优利德比还是差一点点,大家看图吧

网友:
锂电池供电耐用一些。

网友A:
看来还是要大品牌啊   虽然精明鼠只出这个  还以为会比优利德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要大品牌啊   虽然精明鼠只出这个  还以为会比优利德好呢

做工还是优利德要好点,但比优利德多一个功能 就是压线功能(指在做好水晶头后就可以直接上压线功能看看是否8根线都压好,这功能不错),精明鼠开关机是机械的,这点优利德比较好(电子开关的)。NCV功能不及优利德,虽然功能一样,但优利德只有碰上电压高的才会响,精明鼠感觉40V以内的电压也会响,这样就容易误判电压高低。

网友B:
精明鼠 好像专门做这类的仪器很多年了,,但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啊

估计是前面有几座大山挡着,根本没心思逾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明鼠 好像专门做这类的仪器很多年了,,但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啊

估计是前面有几座大山挡着 ...

是的!!!!!

网友(2022-09-22):
不谈做工,光是使用方面与优利德683寻线仪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说实话,我觉得精明鼠的寻线仪比优利德的好。。。

其他牌子的我信不过,淘宝上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牌子,感觉精明鼠的质量最好,最可靠。

网友C:
这种干扰太严重,根本找不到线

网友:
精明鼠好用,一直在用

网友(2022-11-17):
感谢分享!最近些日子在找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及拆解文章。

网友(2023-07-28):
谢谢分享,跟UT683KIT相比哪个效果更好呢?

网友(2023-11-10):
看内部做工用料还可以啊

网友:
高级的东西,一般人用不上

网友(2024-08-10):
做个看着也不错,就是外壳模具优利德的好点。

楼主(2024-09-29):
引用 网友C:
这种干扰太严重,根本找不到线

这种是数字信号搜寻,不是模拟信号。准确率很高的

网友(2025-01-30):
这款主要是寻到线可以直接直接测线,如果一人干活的话,可以少跑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