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太阳能充电芯片CN3791的请进,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2-07-25):
我用太阳能充电芯片CN3791做了个充电器,结果无输出,测量后发现CN3791的10脚电压是和输入的电源一样的,mos管没有打开,

看了手册这个电压比电源的输入电压降最大8V,我的输出电压就是电源电压,mos管开启不了。

开始以为是芯片的问题,换了一个芯片,故障依旧。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在此感谢!!!
原理图:

芯片手册

没有M币了,请见谅!

网友A:
我买了个成品板 不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成品板 不充电。

你没有问问卖家,怎么说?

网友B:
这个验证过,你对比下电路:https://oshwhub.com/qq946333519/ ... -dian-ban-mo-kuai-1

网友:
你看电池保护板启动没有,用4056或者限流电阻在OUT+—加一个100mA充电电流保护板打开就行了。注意极性。

楼主(2022-09-03):
最近一直在忙,这两天才得空继续折腾这个模块,现在找到了MOS管未能开启的原因了。当初测试时的电池有4点几伏。
现在的问题是电池电压必须低于4.02V才可以工作(充电),充到4.07V就自动截止了。截止时转灯也正常。(电路图红绿色指示灯画反了,结果板也反了,可以忽略)
测试时使用的开关电源为6.6V,带载时测试充电电压输出为4.17,达不到4.2v,空载时输出4.1~4.3之间来回跳动,无法看准确数字。
今天又焊了个全新的板子,只焊接了最基础的部分,问题依旧。
二极管两端加入高频抑制阻容元件,问题依旧。
无语了。。。
哪位大师指教下,为什么充电截止电压这么低,而不是4.2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一直在忙,这两天才得空继续折腾这个模块,现在找到了MOS管未能开启的原因了。当初测试时的电池有4点几 ...

输入端电容太大了,我以前也用过这个,输入电容大了之后会输出电压一直跳动。另外测试的开关电源,不能用恒压源。可以恒压源串联电阻,模拟太阳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电容太大了,我以前也用过这个,输入电容大了之后会输出电压一直跳动。另外测试的开关电源,不能用 ...

我把输入端的电解电容拆了,只保留输入端的100n和22p的贴片电容,输出电压还是跳动如常,估计不是怪这个。
开关电源不能测试,很有道理,受教了。感谢!

楼主:
找到充电电压不到4.2V就截止的原因了,跟Rcs的阻值有关,Rcs越小,设定的充电电流越大,当充电电流小于设定的电流的16%,充电就截止结束了。
所以要考虑太阳能板的输入电流能力,和Rcs阻值对应。

网友D(2022-10-05):
引用 网友B:
这个验证过,你对比下电路:https://oshwhub.com/qq946333519/cn3791-mppt-tai-yang-nen-dian-chi-ban-chon ...

请教一下,手上有几个太阳能灯,原厂是通过SS14充电,如果我改为TP4056怎么样,跟CN3791对比的话,有什么区别

网友E:
这芯片那个mppt不好用,电阻按pdf设计阴天根本不充电,只能调低,mppt也不知实际有啥效果,充电二极管发热严重,还不如买自动升降压恒流恒压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一直在忙,这两天才得空继续折腾这个模块,现在找到了MOS管未能开启的原因了。当初测试时的电池有4点几 ...

数据手册上面有注明呢

在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降低到恒流充电电流的16%时,充电结束。
在充电结束状态,如果电池电压下降到恒压充电电压的95.5%,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手上有几个太阳能灯,原厂是通过SS14充电,如果我改为TP4056怎么样,跟CN3791对比的话,有什么 ...

CN3971 是牛刀,  太阳能灯是鸡 。。 杀鸡焉用牛刀 。。。

另外注意一下 市面上的 4056的现成充电板,上的 4056芯片,有很多耐压只有 5.5V-6V
而太阳能灯的 太阳能版输出的 是 7V左右,质量差点的 4056可能会被击穿。。我已经试过几个 4056被击穿了。

然后换 TC4056 的上 耐压大概有9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芯片那个mppt不好用,电阻按pdf设计阴天根本不充电,只能调低,mppt也不知实际有啥效果,充电二极管发热 ...

我最近也在 玩这个 cn3791模块。。它需要大的太阳能板,例如:20V 2-3A 电流输出的这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也在 玩这个 cn3791模块。。它需要大的太阳能板,例如:20V 2-3A 电流输出的这种。。

...

实话实说,不如太阳能恒流恒压降压板好用,2a以下用TP5100,这个cn3791二极管发热超级严重,我还加多一个相同的并联,还是那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实话实说,不如太阳能恒流恒压降压板好用,2a以下用TP5100,这个cn3791二极管发热超级严重,我还加多一个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7939-1-1.html

这几天做了个。。。等 回去 老家测试后,再看看,效果。。

主要是 5100 耐压太低,只有 9V 。。。

而 降压模块 会锁定输入电压(大概意思是,当太阳刚刚初升时,电流不大,这个模块是正常的。。当太阳升上来时,输入电压电流很大。。但是这个降压模块 会把 太阳能电压拖死。多余的电能无法分去其它 降压模块。。。这时只要关闭输入,重新开。。就正常。。。描述的不好。。)。

如果你用 20V 输出电流有 5-6A 的太阳能板,就明白 普通 降压模块其实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7939-1-1.html

这几天做了个。。。等 回去 老家测试后,再看看,效果。 ...

tp5100输入耐压20v,我18v的试过,正常,可以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7939-1-1.html

这几天做了个。。。等 回去 老家测试后,再看看,效果。 ...

比如,太阳能板虽然标注了“20V 100W”,但是却不能直接输出10V 100W(10A),而是变成10V 5A了。用太阳能板给降压模块供电,会产生多于一个稳定点,第一个稳定点是,输入电压从低到高,模块输入电流也逐渐加大,比如加大到10V的时候输入5A电流,这时输出还没有达到最大功率。第二个稳定点是,输出达到最大功率了,比如达到设定的恒流电流了,模块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不再加大,输入电压升高,电流减小,这时会稳定在第二个稳定点,电压较高,比较接近太阳能板开路电压

网友(2025-02-16):
为啥电池电压3.98,太阳能板输出端7.5v,指示灯绿色灯亮,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