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钻拆装后扭力变小了

楼主(2022-07-25):
有两把锂电钻都是拆开加润滑油后,装回后扭力就比原先的小很多,不知是哪个扭力调节的没装好?

网友:
重新装一下,可能会改变的

网友:
我估计是润滑剂装多了,导致阻力变大

网友:
扭力没装好,重新装吧

网友:
特别是扭矩齿轮的安装

网友A:
一般轻度使用,加什么润滑油,又不是工地上天天猛造的。如果不是日久老化变质,润滑油出厂时带的就足够了,黏糊糊的油脂加过量了反倒会影响性能。
我也喜欢捣鼓,没事就爱拆电动工具研究,但一般都是拆完就原样装回(有的都拆过好多次了),从来没有发现拆装对原机性能有什么影响,更没有感觉到机器因缺润滑油而运行不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轻度使用,加什么润滑油,又不是工地上天天猛造的。如果不是日久老化变质,润滑油出厂时带的就足够了, ...

还真不算轻度使用,虽然用的都是低端公模机器,但是电池自己全都更换成了二手品牌电芯,12V的机器感觉扭力调节就是侧边的一个弹簧片,但是拆开重装下还是扭力偏小

网友:
3楼6楼说的不无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不算轻度使用,虽然用的都是低端公模机器,但是电池自己全都更换成了二手品牌电芯,12V的机器感觉扭 ...

非轻度使用适当加润滑还是有一定必要的,毕竟用的久了润滑不良会导致磨损加剧。我的也是普通公模机,有的工具使用的频率真的还不如拆装的多,所以加不加润滑油关系不大。更换动力电芯肯定能提高工具性能,但拆装后扭力变小估计还是与加油有关(种类不符,加油过量?),另外低端公模产品机件精度远不如高端大牌货,一般不会因为拆装一下就会明显影响机械性能的。至于扭力调节环旁边的那个小弹片,更与扭力本身大小无关,它只是个档位切换提示,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我的好几个电钻基本都拆掉扔了,调档时没了咔嗒咔嗒的噪音,关键还把电钻变成了无级调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不算轻度使用,虽然用的都是低端公模机器,但是电池自己全都更换成了二手品牌电芯,12V的机器感觉扭 ...

弹簧片仅用于调节时产生咔咔声,没别的用处,就算没有也能正常用,这也是很多坛友拆装完多出来的一个零件
真正调节扭力的是一个大弹簧,被调节环套住的,正常设计是调节环一圈只有一个角度能套上,你的情况可能需要拧紧一圈在装回
图片来自坛友的拆机贴,仅供参考
小凡锂电钻开箱拆解 - 我是工具控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E7%94%B5%E9%92%BB

网友:
10楼说得对,有可能是前端的调节环拧入的齿数不对,这样的话扭力会对应不上;
拆卸时最好把扭力环调为1档,这样重装时就可以检验调节环安装的是否对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轻度使用,加什么润滑油,又不是工地上天天猛造的。如果不是日久老化变质,润滑油出厂时带的就足够了, ...

我朋友的5401坏了,现在东西在我手上,按开关感觉是电机卡住了,估计和通病一样,就是电机尾部轴承导致的,所以保不保养没必要,那个电锤装了两个小区,几百户的护栏和围墙,坏了也是值了……没维护和保养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不算轻度使用,虽然用的都是低端公模机器,但是电池自己全都更换成了二手品牌电芯,12V的机器感觉扭 ...

是不是润滑脂太粘或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