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今天拆个大家伙-激光焊机电源模块

楼主(2022-07-25):
天气热 激光焊机储电能量下降  怀孕电容坏  拆开看看   后来发现是激光灯光老化  坏激光灯管小心翼翼没有拍照  只有电源模块的几张照片

网友A:
看起来比较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比较老了。

17年的机 老了 现在感觉火力差了好多  新机80A电流可以打穿王老吉的罐子  现在得调到130A电流才能打穿  今天量了电容都在8.1mf以上 标称容量8.2  下降不多   估计控制部分老化导致

网友B:
激光器衰减了,寿命到了吧

网友C:
时间长了电容器的容量就下降了,可以更换新的,效果能提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器衰减了,寿命到了吧

这个是用灯管发光(电压很高 几万V吧估计  没有表测 灯管是没有灯丝的 全靠高压击穿里面气体产生光源)  利用晶体棒来回反射发出的光产生的 (估计我买的灯光不好)不是那种通电就发光的激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长了电容器的容量就下降了,可以更换新的,效果能提高些。

目前看  容量下降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用灯管发光(电压很高 几万V吧估计  没有表测 灯管是没有灯丝的 全靠高压击穿里面气体产生光源)   ...

貌似是红宝石激光器?脉冲氙灯激发的那种吧?如果电容容量和内阻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可能就是灯的能量不够了,

网友:
输出电流大

网友D:
那几个炸弹很壮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几个炸弹很壮观!

嗯  猛的很

楼主:
最大也只能调到160A

网友E:
电容没有用铜排连接,固定支架好像是用的铜排。不可思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没有用铜排连接,固定支架好像是用的铜排。不可思议。

那应该是镀锡铜排,以前经常用,支架判断不出来

网友F:
图4图5 中间这个圆形电流传感器(中间有根红线穿过),能看清型号厂家吗?

网友:
现在都是铍灯的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没有用铜排连接,固定支架好像是用的铜排。不可思议。

哪有铜排哦  铝的  固定架子是那啥--镀锌 金黄金黄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4图5 中间这个圆形电流传感器(中间有根红线穿过),能看清型号厂家吗?
...

没注意看

网友:
这种大家伙 搞定需要实力。

网友:
这种电源,精度不知道是否要求很高,功率肯定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