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江西43岁手冲男利用冲电箱做电焊机外壳更新使用情况

楼主(2022-07-25):
去卖废品的地方卖点废铁,看到脚落一台电焊机被压的不成样子了
可以看出压的不成样子!

拆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给割了下

经检查万幸整个电焊机就那块有六个大电解电容的板子被压坏了电容,电路板都轻微破损,除了六个电容换了还有一个24伏的继电器也烧了,还有一个5030的整流桥也短路了。

就是用这款外壳打造电焊机的外壳,因为这外壳除了前面是塑料的,其它面的都是铁板,铁板没以前厚就是

接下来就是每天不停的打卡用手礳机切出不同的铁板固定电焊线的插座

终于完工了写上个性签名
说真的当时收来只是想着拆那四个1 gbt管子用的,因为在淘宝买过几次40nt120的管子一装机就炸管。还是拆机件靠普,但发现板子都是好的。24伏风扇也压坏了,换了个小一点的二十四伏风扇
拆开发现板子都是好的就打算装个外壳组装起来用

成品做成了因为用的线是电缆上割下来的也足够大,不是专用电焊线,所以外面套了层比较软水管

网友A:
又捡到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捡到宝了

原来的外壳特别大,我干脆搞一个小的冲电保的可以一样可以装好装进去

网友:
四婚男来也

网友:
四婚男牛X

压成废铁都能修

网友:
修修补补又3年,楼主检大宝

网友:
好久不见,现在是五婚男吗?

网友:
竟然给 拆零件组装起来了

网友:
修修补补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
已婚还是离异????

网友:
恭喜得宝。。。楼上不地道啊,都说了是手铳啦

网友:
楼主的标题很有特色,而且在论坛也有很高知名度,厉害了!

网友B:
你老婆去哪里。。。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老婆去哪里。。。鸟?

估计楼主这次是真的被婚姻搞累了……

网友:
伊拉克都被你打造成成中等发达国了。

网友C:
渣男这段时间去哪里发财了?

网友:
四婚又失败了变回手冲了?

网友:
在我的心目中,楼主做出来的简直是平民艺术品,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渣男这段时间去哪里发财了?

还是厂里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