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创维电视突然黑屏

楼主(2022-07-25):
用了几年的创维电视看着突然花屏马上关机了,然后就连电源灯也不亮,拆开电源板各组电压都正常,看来是主板的问题了,请问现在要怎么查哪出问题了?
刚又等了半小时插电试了下开机到logo就花屏关机了。

楼主:
拔掉电源过1个小时再插电有背光亮然后就灭了

网友A:
背光坏了吧,换灯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坏了吧,换灯条吧

待机电源都不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机电源都不亮了

是不是检测到背光电路异常电源保护了……

楼主:
上电后电源板各组电压都正常,感觉是主板的问题,遥控接收小板的3.3v也有

网友B:
检查  AMS1117-ADJ 1.8V内存供电有没有 ,我2年前换过就好了。
参考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110/20/48071326_702742529.shtml

网友C:
测试方法有问题,开机后花屏后自动关机测下此时的电源板ON/OFF.PS-ON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方法有问题,开机后花屏后自动关机测下此时的电源板ON/OFF.PS-ON电压多少? ...

ON/OFF对地0v,PS-ON对地3.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  AMS1117-ADJ 1.8V内存供电有没有 ,我2年前换过就好了。
参考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110 ...

量了下u18的3个脚都没电压,现在要查哪里?

楼主:
查了下U17,P3482第3脚没有电压,已经淘宝买了,看代换能不能俢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ON/OFF对地0v,PS-ON对地3.9v

主板工作不正常,可能要换板了。

网友:
来看回复看有没有维修经验可以学习

网友:
看回复学习维修经验

网友:
重点检查板与板之间的连接排线插座是否出现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工作不正常,可能要换板了。

刚插电正常开机,遥控关机后不能开机
量得正常时on/off脚电压是3v?ps-on电压还是4v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插电正常开机,遥控关机后不能开机
量得正常时on/off脚电压是3v?ps-on电压还是4v ...

嗯。这样测量是对的。顺着ON/OFF脚进行排查吧!应该是主板主控芯片异常不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  AMS1117-ADJ 1.8V内存供电有没有 ,我2年前换过就好了。
参考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110 ...

值得参考,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