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Edifier R301T漫步者音箱拆解

楼主(2022-07-25):
R301T漫步者音箱采用两种TDA2030功放芯片

网友A:
北美是神马意思,用了来自北美的材料?

网友:
做工有点凌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美是神马意思,用了来自北美的材料?

应该是指调音的偏好,类似led色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口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美是神马意思,用了来自北美的材料?

上面有个枫叶标,可能是用了加拿大的材料吧

网友:
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是这个电位器,用的时间长了就出现喀喇声,难处理。

网友:
是不是两颗用于卫星音箱一颗用于低音炮。

网友:
当年的爆款啊

网友:
当年组装电脑配置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档次的电脑有源音箱基本上用的都是2030芯片。

网友:
音质怎么样?

网友:
老司机可能不会多说,见识不多说两句:主低音一般用TDA,副箱经常见UTC或者YD,两种TDA2030目前还没见过

网友:
2002年当时台式电脑配的,价格也要近300大洋啊!

网友:
漫步者音箱算不错的了,用料价位正合适

网友:
算是实在的漫步者低端

网友:
电脑城主推品牌

网友:
当年组装电脑配置的比较多

网友:
以前卖得比较火的一款

网友:
螺丝打胶算比较正规的做工,有的工厂都省略这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