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C有必要该散热吗

楼主(2022-07-25):
K3C拿来不折腾,仅作为主力路由使用,需要改散热吗?

网友:
同k3c硬改的梅林,这两天,85度左右,,还是关了无线的情况下,感觉网络有点不稳定,就换回软路由,天气降下来再换回去。

网友:
加装风扇或者拆掉外壳就好

网友:
当然要改,除非你家空调一直开着

楼主:
懂了,看来必须要改,但是我基本上一拆费,感觉还得在网上找个外壳

网友A:
手指放主控上坚持不到3秒就有必要改

网友:
除了散热,会漏油吗?

网友:
忽然想起来我还有一台K3C

网友:
看想投入多少。不花钱,就拆掉侧盖,自然通风;想花钱,加个温控风扇,换了导热垫,加铜片容易压坏芯片和线路板变形

网友:
我觉得满足3个条件,1,太热会出故障。2,温度50以上。3,容易改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指放主控上坚持不到3秒就有必要改

如果手指没有老茧,就细皮嫩肉的那种,50度都坚持不到3秒,当然你毅力可以多坚持下,但是手指过后会烫伤发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手指没有老茧,就细皮嫩肉的那种,50度都坚持不到3秒,当然你毅力可以多坚持下,但是手指过后会烫伤 ...

我曾经有个龙尚4G模块发热很厉害,单手指摸起来不是很烫,因为手指触摸时把局部手指接触到的位置热量吸走部分了,后来我加了一块厚铝散热结果手指不能持续摸了,因为厚铝有热容量,还可以把模块上其他全部面积的热导过来……

网友:
同样公版,没刷机没改散热,放在办公室里24X7X365用,从前年5月份用到现在.正常使用中...从来不管它,有一次没信号发现是原装电源坏了,换了个监控的电源继续

网友:
电子元件这玩意,温度控住在65度以下还是要稳定老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