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海鲜市场捡漏维修日记3 - 盲修影驰A320M龙将主板CPU供电电路

楼主(2022-07-25):
感谢大家关注上两期的维修日记,本来炎炎夏日想暂停一段时间的维修,但是为了给社区添砖加瓦,又忍不住搞了一块。

2017年,ZEN架构横空出世。2022年,垃圾佬这次打算把捡垃圾的平台升级到AM4,因为INTEL在4代到8代之间开始挤牙膏了,这个时间段的Intel垃圾感觉没啥可捡。先入了一个X4 950 (最便宜之AM4亮机CPU)。

事情是这样的,之前入了一块技嘉的B450M(当然是坏的),搞了一下还是点不亮,后来官网查了下不支持我手上的X4 950 ,想想还是要入一个Ryzen3 1200来试试。

于是就有了这一单,一个好的R3 1200加一块坏的影驰A320M龙将主板。

结果到手技嘉B450M还是不亮,算了,还是先搞这个影驰,看起来是个软柿子容易搞。

两块亮机AM4的U合影

下面步入正题。

动手之前先拍照,外观没有任何异常,除了正常的灰尘啥问题都看不出来。

测量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没有发现什么短路的现象,强制上电也没有保护。

于是装上CPU,正常触发,风扇转,但是不亮机。

测试各个供电,发现是没有CPU供电。

CPU供电是一颗 RICHTEK的RT8878B,可最多提供4相PWM,这里用了2相给CPU供电VCORE。

以及一颗同门的RT9605B (丝印 BD=),可最多提供3相PWM,但是PWM信号来自主芯片RT8878B。这里用了3相,其中2相给北桥/核显供电VDDNB,1相给VCORE。

这种二线杂牌是不会有点位图和原理图的,还好能找到芯片的datasheet

从简单到复杂,先查供电,18脚VDDIO、28脚5V、47脚12V,都正常。

开启信号,37脚 EN信号,结果正常。

看来是没法秒杀了,查其他条件看看。
先看看典型电路,这里是和RT9624A配合,大同小异。

最怕是驱动芯片坏了,这个8878B要15块,够我半块主板了,当然就算是芯片坏了我也会尽量修好,15块钱可以买来垃圾佬的快乐!
先看看是不是保护了,看看VCORE上管G级瞬间,有波形,说明大概率是保护了,有戏。

有一点要说明,这个8878B,有一个电压轨道(VCORE或者VDDNB)保护了,另一个也会保护,所以先要确定是哪一个轨道保护了。

VDDNB却没有波形,那么接下来重点查VDDNB,也就是RT9605B供电的这3相。

说是三相,其实有一相是给VCORE的,给VCORE的这一相上管G级也有瞬间波形,说明还是VDDNB这2相的问题。

接着查,看这个RT9605B的典型电路,datasheet里配合的是另一个搭档。
在我这块板上,PWM1给VCORE用,PWM2、3给VDDNB。

那么先查PWM2、3,结果都有瞬间波形。
可是,这个芯片实在是比较简单,哪里出了问题呢,看看是不是正常起振了。

结果发现红圈处的D96一端是12V另一端无电压。

关于这个二极管,spec是这么说的,这个1N4148和一个电容构成了它的起振条件。

The RT9605B typically operates at frequency of 200kHz
to 300kHz. It shall be noted that to place a 1N4148 or
schottky diode between the PVCC and BOOT pin as
shown in the typical application circuit

正常的起振,应该只有0.7v的压降,另一端不应该无电压。另外两个1N4148就正常。
还留着过年吗,换了。

满心欢喜上电等着亮机,结果涛声依旧。。。

而且各个上管的瞬时波形还是和之前一样,有的有,没有的没有。

那么还有哪里有问题呢,于是百度看看这个RT8878芯片,发现有个通病是2脚TONSET和40脚的TONSETA的设定电阻容易变质导致工作不正常。
而且说是换成200k左右会好。

于是把两个电阻都换成200K,贴片太麻烦了,先用这种来试试。

结果看波形,这次能工作个1秒钟,很快又保护无输出了。

还是阻值的问题,原值是个精密电阻169k的,我陆续换了120K、140K、180K,还是不行。

修到这一步放弃是非常可惜的,郁闷,抽了支烟想了想,这么大的阻值,焊油微导电可能会产生影响。

于是擦干焊油,北桥供电上MOS管脚底一抹油一样欢快地跑起来了。

果不其然,亮机了!

这次不需要老规矩刷BIOS了,最后这个焊油的问题断断续续搞得我几天才整明白,细节决定成败。

TONSET是设置上管导通时间的,这个是芯片的通病,感觉是内部的电路随着老化,对外接电阻的要求漂移了,因为这2个电阻我取下来测都没问题。
如果这个电阻设定不对,感觉会导致芯片内部频率不对工作不正常。
焊得太丑了,等我找到了贴片换成贴片的,1N4148也是一样。

VCORE有1.35V.

感谢观赏!

请看垃圾佬以往的捡垃圾的贴子:

拆修固纬数字示波器GDS-2062存在偏置/CAL信号等故障
垃圾佬的海鲜市场维修日记 - 华南金牌B75主板险翻车终绝地求生/附BIOS

垃圾佬的海鲜市场维修日记2 - 华硕A68HM-E主板秒杀/附BIOS

楼主:
@west001

电阻清晰图来了,跑线路跑出来得知是这2个

网友:
技术越来越精湛了,帖子要加精!

网友:
围观精华帖的诞生

网友:
现在还会修主板的不多了,大多数就是坏了直接换...

网友:
动手达人,一个字“牛"

网友:
如抽丝剥茧,让人叹服

网友:
看到那些芯片的型号就头皮发麻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理智!好技术!

网友:
细致,精湛, 修手机,笔记本绰绰有余。

网友:
所以就是焊油微导电造成的问题?

网友:
厉害了lz。。。这种板子卖家自己修不起,丢可惜。。。

网友:
现在会修主板的太少了,人工成本太高了

网友:
见过的CPU都是在马来西亚制造的

网友:
围观,楼主手艺精湛

网友:
专业电脑维修达人

网友:
整的我都想去收块坏主板修修了,就是没这技术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