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DF012的开关问题

楼主(2022-07-26):
最近想买一把电批,平日里拆东西、修电器、修RC车,偶尔组装家具什么的。
看中了牧田DF012和得伟DCF680,可能更心水012,毕竟最大扭矩更大一点。

但我看网上反应说012这款电批的跷跷板开关容易坏,容易卡顿,甚至买来就卡;有人说012的按钮就是这样,是硬不是卡。

手边没地方可以试012这款电批,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电批的开关到底是个什么手感?它坏的几率大吗?

还有那个折叠手柄,不带锁的,用久了的话会松吗?

网友A:
手柄用的久了松到没怎么感觉到松 但是按压开关手感是真的跟屎一样,又硬 顺逆切换的时候还会咯噔一下

网友B:
还是选松下7410或7411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选松下7410或7411的好。

那个太贵了,而且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用的久了松到没怎么感觉到松 但是按压开关手感是真的跟屎一样,又硬 顺逆切换的时候还会咯噔一下 ...

开关手感差的话,那就有点难受

网友:
松下6225或6220也不错……

网友:
我用着还可以啊。可能是我没那么注意。

网友:
还行吧,要求不高能用。

网友:
012开关的问题只是手感不好,寿命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到时变成收集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时变成收集工具了

说到底其实我就是抚摸党,其他用途都是借口

网友:
开关初始段硬是为了诱使使用者大力按压开关,使触点快速接触,减少大电流开关内部触点间电弧放电时间,减轻触点烧蚀

网友:
咸鱼上  6225 自己改, 修小的东西够了, 组装家具拆装啥的  td090够了。。。 除非很大件 。。。 上电扳手了。。。 自用目前感觉还可以够用了。。。

网友:
哦。  可以搞个df330d 可调的也行, 不带冲击。  还有 松下484 比较全了。。 484没玩过 挺贵的。 哈哈。

网友D:
去年广青买了012,一开始还好,开关正逆都略卡涩,听说就是这么设计的,防止开关虚接,手感也能接受,就一直这么用。用了大概半年吧,期间每天拆装一百多个家电螺丝,开关就明显的卡涩了,尤其是卸螺丝,有时甚至按不动,一天下来订的大拇指都疼。然后找售后换了新开关,用了俩月,现在又开始卡了,反正以后肯定不会再买牧田。(牧田售后是真不咋地,承诺保修一年,出问题了就说开关属于易损件,还怀疑我是过载使用,不给保修。给牧田厂家打电话,回复说售后网点说啥就是啥,厂家不管。最后打315才给免费换了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广青买了012,一开始还好,开关正逆都略卡涩,听说就是这么设计的,防止开关虚接,手感也能接受,就一 ...

谢谢分享。我最终买了得伟680,明天就能收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去年广青买了012,一开始还好,开关正逆都略卡涩,听说就是这么设计的,防止开关虚接,手感也能接受,就一 ...

搞不懂总有人吹人说牧田多好,我就用米沃奇博世日立还有东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不懂总有人吹人说牧田多好,我就用米沃奇博世日立还有东成

我猜是牧田的低扭矩定扭自停做得好吧,像我这玩RC的,这个功能挺合适。

楼主:
最终入手了得伟DCF680。
下午拧了一些螺丝试了试,觉得如果可以加入高速度换挡,把最高转速限制200/600左右,再结合陀螺仪的无级调速,那它在1k以内会是一通乱杀的存在。

网友:
入了两把牧田012 都不一样 编号差90个数字,一个马达声音很大,开关很生涩,另一个震动很小,开关很好用,确定是同一家店铺,编号后两位就差几个数字,品控实在拉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