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dtmb 天线放大电路板拆机不知道坏的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2-07-26):
那位兄弟知道这个电路烧毁的是什么元件
天线信号放大后rf输出到电视是否带电压!
这个元件能否短接
这个元件是不是贴片稳压电阻,贴片稳压电阻蜂鸣档响是好的还是不响是好的
哪位大哥能解答我的疑问

网友:
没看到放大原件,是不是在天线那头

网友:
板子要清洗一下了

网友:
看PCB丝印好像是L1?

网友:
如果同轴电缆直接至电视机,应该电压为0。

网友:
这部分是供电和信号分离电路 通过贴片电感向天线端的放大板供电, 天线端放大后的信号通过C1输出 所以C1天线端应有电压 不然上部放大电路不工作  这是贴片电感起到通直流阻高频交流  阻值小的几欧姆 开路就是坏了  自己拿个100K的电阻用细的漆包线在上面绕个50圈就能替代了

网友:
看不清楚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东西能不能找到电路图

网友:
应该是个藕合电容吧?

网友:
DTMB不用放大电路也能接收信号的吧,天线参数差不多就行。

网友A:
原来好的时候这玩意有起作用吗?信号不稳定,加上放大电路后有作用吗?

网友:
我买了一个USB供电的DTMB天线,不插电时完全收不到台,感觉还是有用的

网友:
与厂家联系吧,不常见的产品难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好的时候这玩意有起作用吗?信号不稳定,加上放大电路后有作用吗?

信号好点

网友:
黑色的是电感。

网友(2023-01-13):
板子没有做好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