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爱普生EPSON L3110系列经常卡纸换走纸轮

楼主(2022-07-26):
EPSON的喷墨打印机,自带墨仓,还是比较好用,就是走纸轮会从偶尔卡纸到经常卡纸,最后完全不走纸,当然这是需要一个过程,其实原因就是走纸轮的齿轮坏了,多多上买了一套,回来换掉。
这个是多多上的齿轮,看中间的棘轮。
这个是原装齿轮,中间的棘轮已经缺齿了,大概每缺一个齿,卡的机率就会增大一点吧。
这个是组合起来的样子,弹簧是拉住棘爪的,这个弹簧掉了也会完全不走纸,而且听说很容易掉。
打开前面检修盖,左右上角各一个螺丝,拆掉,抬起扫描仪。
主板只有一块,拨掉与扫描仪连接的3组排线
特别是下面两条,好拨不好装,拆多了里面肯定会断线。
转到正面,铁架中间有个螺丝,拆掉,这个是固定走纸轮罩的。
就是这个罩子,拆掉螺丝后压住,往主板这个方向推,就可以了,是卡扣的。
拆掉这个弹簧,弹簧下面挂的应该是进纸感应器,红外线的。
拨走纸轮,只要把齿轮上的卡扣压下去就好了,很简单。
卡在齿轮一端的卡扣。
换完逆序装回就好了,装好打印测试页,没问题一般就正常了,打完收功。

楼主:
本教程适合EPSON L311X系列,好像都有这个问题,因为走纸设计是一样的。

网友A:
我的佳能MP288用6寸照片纸打印时到出纸到最后约2CM左右就会出歪了,会不会跟这个有关?打A4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佳能MP288用6寸照片纸打印时到出纸到最后约2CM左右就会出歪了,会不会跟这个有关?打A4正常 ...

走纸不正一般是走纸轮的问题,但不同品牌设计是不一样的,只有拆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纸不正一般是走纸轮的问题,但不同品牌设计是不一样的,只有拆了才知道。 ...

前面出纸都正常,就是到最后快打完时照片纸会突然歪掉,要废好几长纸才有一张正常A4打印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收藏备用,不定哪天就要按图索骥,谢谢分享。

网友:
论坛高手如云,打印机小零件多,拆修不易

网友:
学习收藏了,感谢大神的教程

网友B:
这么容易坏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容易坏齿轮

偶尔卡纸,一般是硬扯导致的棘轮损坏,棘齿比较薄。

网友:
搓纸部分呢?

网友:
修打印机一不小心就多零件

楼主:
搓纸部分就是两块橡皮,没什么好说的啊。

网友C:
喷墨的,有一台,喷头堵了,其他都好,不能用,还在,佳能

网友(2022-09-12):
引用 网友C:
喷墨的,有一台,喷头堵了,其他都好,不能用,还在,佳能

佳能喷墨打印机喷头堵别继续用,马上拆出来清洗基本上都不会坏。

网友:
311x,315x,321x,325x应该都用的一样的齿轮,不过后两者走纸通道改进过,拆装顺序可能不同了

网友:
写得很详细,喷墨打印机需要经常使用,要不然容易堵打印头,很是麻烦。

网友:
配件在什么地方买,弱弱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