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各种山寨JBC产品市场调研报告--欢迎补充指正

楼主(2022-07-26):
整机山寨产品,大概有几个厂家,我了解的大概有速工、I2C、还有家叫BOZAN,印象中还有几家记不起来了。一般500元左右,高配也小1K。BOZAN有款入门的包邮188,反正便宜些的,基本都是210,因为电压低,电源成本,头子成本相对一些。这些山寨整机,要么是单一12V的JBC210,要么是JBC210和JBC115兼容,要么是24V的JBC245。

这些山寨整机,基本都是内置开关电源,带手柄带休眠坐带一个K头,插电就能用,头子应该是全新国产,效果也都号称3秒化锡,实际应该也大差不差,看评价基本都还不错。

山寨散件就五花八门了,太多,只能挑印象深一些的。比如白菜白光、小苹果啥的,这些都是配开关电源,直流加热,控制板兼容从936-T12-210-245,能根据手柄的焊接电阻识别手柄类型,又配套电源的电压,决定它是210还是245还是T12。有个别控制板,可以调整电压,比如内置了24V开关电源,但如果插上210手柄,它会自动把电压控制在12V提供给手柄,避免烧头子,这种控制板应该就是集成了一个DC-DC转换。这些板子彼此应该都差别不大,也是山寨控制板的主流,板子本身100以内,电源40,外壳基本都是38*88的那种小的铝壳,除了开关电源版或者市电版,也有所谓的电池版,就是内置了3节或6节21700电池带充电接口。这些是最常见的山寨JBC,基本都是从T12控制板升级兼容了JBC,带一块小屏幕,各家模样张的都差不多,性能也都基本一样,价格200以内能打住。

山寨的散件里面也有些高端货比如Unisolder5.X的产品,光控制板就要500左右,跟那些单板产品相比,这款开源的控制板据说是最接近JBC原厂的性能,板子的复杂度也比那些100以内的高不少,印象中是有3块板子构成,从元器件数量上讲,比那些几十块的控制的多好多倍,控制原理上,也跟那些几十块的不一样,那些基本都是直流PWM控制,而Unisolder跟原厂JBC一样,都是交流加热,接环牛或者E牛隔离变压器,根据温控反馈,控制交流电的上半脉冲或者下半脉冲的数量,不斩波不移相,对电网的干扰小,产生的感应电压也非常小,据说烙铁头的感应电压可以控制在2mv以内,而那些开关电源的山寨,没有哪家敢标感应电压的指标,据说有些都能直接点亮LED灯

还有些廉价交流加热的山寨,用的是跟936类似的可控硅控制,虽然也用了隔离变压器,但感应电指标也没法保证。

我还注意到咱们论坛就有大神搞了一款叫HOWK的控制板和配套的全套散件,但年份比较早,也是交流加热,也演示了感应电压很低(2mv),但现在某宝基本没有卖的了,价格好像也不菲。性能感觉给Unisolder相似,但就一块控制板。

据说JBC最新的型号,现在也有用开关电源加热的了,今后会不会直流加热一统江湖呢?

最近才开始关注这些山寨,了解的很有限,欢迎纠错指正补充。

网友:
你说的没错,我也DIY了小苹果的板子,用15V的E牛整流供电的,你别说用修复头温度真的控制的很好,烧开水的时候电压掉到16V功率不会太高烧头子,配的电容不小,瞬间功率也够由于加了底线感应电不知道有多少反正用了大半年了也没烧什么元器件

网友A:
楼主写得不错,学习下,最近我也想搞套UN5.2C方案的,实在太贵 了,我拼多多看中了一款拓尔的T26,价钱就800左右就可以搞定了,不知道这种是不是可以用JBC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得不错,学习下,最近我也想搞套UN5.2C方案的,实在太贵 了,我拼多多看中了一款拓尔的T26,价钱就800 ...

拓尔不兼容JBC,好像极性跟JBC反着的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拓尔的测温跟JBC不一样,比原厂高100多度,说拓尔的焊头插到原厂容易烧。是否极性反不了解。还记得有人说国产JBC(仿)有两种感温元件,有种跟jBC原厂接近,能校准过来,有种偏差大校准不过来,只能设定的时候适当增减。

都是道听途说,都没用过。欢迎明白人指点。

网友:
245对功率有要求的,上直流,直流版因为稳压,基本24V时在200W以上,交流版由于没稳压,要照顾180-250V交流区间,所以功率都只做到220V时150W。
至于感应电,看接地了,我提个醒,手柄要多一条线,单点接地,接地点要在手柄内,不然工作时手柄线大电流压降都够你受的。

楼主:
山寨JBC,终于210和245都备齐了。245特意找的6C马蹄头,大焊点很给力,以前我用那种很大烙铁头的70W额定发热功率的220V外热式烙铁焊接无人机电池,有点吃力,这个烙铁头明显更给力些,其实功耗还低,虽然峰值功率能飙到190W。注意,这个190W开关电源显示的输出功率,是控制板和烙铁头加一起的,考虑到休眠状态下,控制板的功耗只有1W多点,所以烙铁的峰值功率应该有188W的样子。如果是内置开关电源的话,算上开关电源自身的损耗和效率,用那种220V的功率计计量的话,妥妥的过200W。

内部很空旷,给内置电池预留空间吧。虽然是山寨,但依然不惜工本的用了镀金香蕉插头和插座,开关是两个并联,一个是ALPS的10A船型开关,还有个国产的7A按钮开关,冬天融冰烧水沏茶问题不大。

210和245的烙铁温控校准参数是各自独立的,三点校准后常用的温度范围也就偏差5度以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山寨JBC,终于210和245都备齐了。245特意找的6C马蹄头,大焊点很给力,以前我用那种很大烙铁头的70W额定发 ...

245头子离散性较大,电阻多不相同,2.几欧到3.几欧的都有,大部头子都能24V9A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5头子离散性较大,电阻多不相同,2.几欧到3.几欧的都有,大部头子都能24V9A多电流。 ...

很以为然。我这个从发热功率来说,很一般。

我量过电阻,冷态大概是2.6欧的样子。控制板对于功率或者电流有限制。我这个头子,偶尔在冷态开机时,会出现“焊嘴错误”的提示,然后不加热。卖家说是过载,重新开机就好。这个错误提升有时候烙铁还在休眠坐放在,开机就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并不都是过载才会出现。

但我在融冰实验中,在启动加热很短的时间内,也的确出现过“焊嘴错误”,然后停止加热。所以过载一说也应该成立。融冰的功率依然最高190W(24V稳压下),卖家说最大输出功率是200W。调高电业功率会更高,但意思不大,功率越高,寿命越短。

山寨就是山寨,休眠座整体不锈钢,休眠座整体带电3.3V,烙铁头头部电压基本测量不出来,但手柄的金属部分,居然有0.07V左右的电压,这个电压是为了配合休眠故意设置的?

不解的是,245手柄的航空插头的金属部分,居然有脉动电压,对地有1V。回头测一下210的同样部位,看看是否也有脉动。

网友C:
Unisolder5.2的,网上下载的电路图,24V交流进去整流后给加热供电的,那这样不也是直流加热吗。还是说我下载的图不对
前几天咸鱼买了一台Unisolder5.2的,1100元,感觉还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isolder5.2的,网上下载的电路图,24V交流进去整流后给加热供电的,那这样不也是直流加热吗。还是说我下 ...

拍下板子看下,从电路图看,的确不是交流加热,怀疑是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以为然。我这个从发热功率来说,很一般。

我量过电阻,冷态大概是2.6欧的样子。控制板对于功率或者电 ...

山寨????实在是太多了,数都数不过。

有品牌名的JBC焊台:速工、I2C、精诚艾讯、白光、伽贝等;
个人DIY的产品有:HOWK、长乐、WOKA等,还有各显神通的UN5.2。。

--------最后纠正一件事:JBC245烙铁头最大峰值功率是130W的一半,官网有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以为然。我这个从发热功率来说,很一般。

我量过电阻,冷态大概是2.6欧的样子。控制板对于功率或者电 ...

放心用吧,200W以上比比都是,基本没见有几个烧头子的,你这2.6欧的头子算是可以了,24V绝对200W,可能是你手柄线小了,压降大了,或者电源功率不足。

楼主:
又买了2根国产山寨的jbc210头(下面2根),最上面是买控制板的商家随手柄附带的。
上面两个都是刀头,长度不一样,内阻有细微差别,最早买的大约2欧,新买的这两根大约1.7欧。包装看是华南中控出品,据卖家说根据品质分A,B,C三个级别,价格差不少我买的是最低级C级,20大洋一根,规格高些的60元一根,我问有啥区别,商家说外观一样,但内在不一样。用起来跟我之前的那个没啥区别,功率略大一些,烧水之前的那个50w,现在的这个53w,但同样的设定温度,新买的刀头要比之前的刀头高25度。所以换头子,需要重新校准,估计刀头换尖头也要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用吧,200W以上比比都是,基本没见有几个烧头子的,你这2.6欧的头子算是可以了,24V绝对200W,可能是 ...

没错,我也发现手柄线太细了,线损肯定有,找时间想把手柄线换了。现在最大的拦路虎就是手柄拆不开,太紧了,商家说手柄头部金属部分就是硬怼进手柄那个不锈钢套管的,只能硬拔出来,必要时加加热,我试了,非常紧,放弃了。想想其实也不差那点了,毕竟正常使用不会满功率长时间工作。

楼主:
山寨JBC如果跟936甚至T12比较,其实已经提高很多了,升温速度、回温速度都好不少。但是跟原厂JBC的差距到底有多少?或者怎样甄别原厂头和20块钱的国产头?

今天看来一个视频,算是了解了。分享一下。

原厂的焊台和原厂头子,在恒温状态下插进水里,会迅速跌落到100以下,我看那个视频演示,实时温度最低到了40度,而我试了下我的几个头子,245的那个大马蹄头,温度能降到10X几度,而20来块的210头子,温度只能降到13X度。我本以为210的头子小,或许内外温差能更小,能降到100以内,可是结果反而更高。所以,便宜肯定是有便宜的道理,回温性能上,打了很大的折扣。

所以,大伙可以试试自己手头的焊台和焊头,方法也简单,设置恒温300度,然后插进水里,最好把烙铁头都没过,看浸没在水里显示的实时温度,我觉得能低于100,就不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山寨JBC如果跟936甚至T12比较,其实已经提高很多了,升温速度、回温速度都好不少。但是跟原厂JBC的差距到底 ...

哈哈哈 烧水请用热得快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 烧水请用热得快 。

昨晚烧水已经烧坏一根了,故障比较诡异,能加热,显示也到了设定的比如260度了,但实际测量一下烙铁头温度,只有100刚出头,烧坏时提示焊嘴错误,我以为是误报,拔下来凉了一会,不提示了,以为好了,插上就这情况。

仔细看焊头粗细结合部,有一个小缝隙,买来就有,也没当回事,心想各种回收再生头难免有瑕疵,之前焊接也没问题,这次烧水插得太深,估计进水里面有短路了。

友情提示:烧水有风险,谨慎操作。

新买的两只目前还没事,看粗细结合部还比较紧密,也许是烧水时间还不够长,长时间烧估计也扛不住。我分析如果水面不没过焊嘴的粗细结合部,应该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寨????实在是太多了,数都数不过。

有品牌名的JBC焊台:速工、I2C、精诚艾讯、白光、伽贝等;

原装山寨最大峰值功率才是130w的一半?有些不太相信。话说jbc官网我都不知道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