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磁热治疗仪维修

楼主(2022-07-26):
磁热治疗仪开机后提示:检查极板是否脱落,无法正常使用,拆开看看

拆开接头,方便测试

维修时记录的资料

接下页:

。。。。。。。。。。。。。。。。。

楼主:
接上页:

割开极板

发现故障了

就是这个东西脱焊了,重新补焊

正常开机

总结: 由于厂家不提供配件,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脱焊补焊就OK了。

。。。。。。。。。。。。。。。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疗效怎么样。

网友A:
这些电子保健器材真有疗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子保健器材真有疗效吗?

心理安慰。毕竟被电过了

网友:
这算智商税吗

网友:
这个做什么用??有疗效?

网友B:
原理很简单,就是局部电热热敷,当然也是产生局部微量电磁场。主板使用了单片机管理,使得各种操作简便直观。

网友:
割开了 怎么补回去, 用什么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很简单,就是局部电热热敷,当然也是产生局部微量电磁场。主板使用了单片机管理,使得各种操作简便直观 ...

实际上只要热就会有作用,参考场效应治疗仪。由一个变压器,一条加热带,一组开关组成,卖了几十年了。

网友:
总是觉得这类东西都没啥作用

网友:
电一下,会麻麻的感觉。。。。

网友:
不知道这种设备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还有一种通电的,肌肉通电自主收缩

网友:
这种有效果吗,感觉电流电压太小了,得下重点才有效果吧。。。

网友:
电击,仿针灸

网友:
心理因素才是疗效的关键

网友:
这类治疗仪,多数效果等于那个什么
???????

网友:
这个磁热治疗仪电板元件挺多疗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