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智云稳定器18650充电器

楼主(2022-07-26):
因为昨晚充电时遇到用的充电头有问题,导致这个18650充电器冒烟了,电路板上的D5被烧了
无法确定烧糊的电子原件型号,拆了让大家看看

这个充电器官方售价86元一个,做工还是可以

网友:
做工看着可以,D5像是防反接的二极管,可以找个SS34换上去看看。

网友:
很像防反接用途的二极管。如果跨接在电源正负极之间,可以去掉不接,如果是串接在电路中,可以短接,最好在原位置焊一只二极管,普通3A的或肖特基。

网友:
充电器都用typec了

网友:
不会修,看到了4056芯片,好多坛友都是自己D一个

网友:
三路tp4056卖80¥。。。。。。有钱

网友:
就是4056来的

网友:
3片4056的板子不要4块

网友:
TP4056充电小板1块多钱一片包邮

网友:
不要吵,电源还要钱呢,4元买不到

网友:
做工还不错,当价格偏高了

网友:
4056的充电线路板,只要板子在,就没问题。

又不是什么单片机控制之类的。

网友:
至少是独立4056充电管理,可惜售价太高,完全可以用耐压20伏SY6912同步整流充电管理。云台稳定器360度全景模式,实际上是空心轴航向无刷电机,中间多了碳刷滑环解决扭断导线问题。

网友:
感觉价格跟用料和做工有些不相称。

网友:
烧掉的二极管应该是TVS保护之类的,估计直接扣了也能用,就是下次再弄错,会把芯片烧了,有钱啊,有钱,这单功能充电器成本连30块都不到,这价钱都能买一个,4路充电,液晶显示的多功能充电器了,这钱坑的,如果要求进一步降低,不要液晶显示之类的,这些功能,39块钱都能买到,4路多功能充电器了,可以充多种规格的电池

网友:
谢谢楼主拆机分享做工可以价格有点贵

网友:
没有楼主的拆机哪有大家的避坑对比这个做工80元巨贵

网友:
做工不错啊,怎么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