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鼓包的品胜10500充电宝

楼主(2022-07-26):
品胜 电力方10500

铭牌

双输出 双输入 带typec 还行

拆开 品牌充电宝的电路板做工还是很不错的还带温度检测

软包电芯 很厚

电芯参数 可惜鼓包了电芯丢了 剩下的就是套件直接就能用可电池比买个新的还贵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闲置了
end

网友:
拍照片的时候电芯又鼓了一下,导致没拍清晰,见谅

网友:
品胜还是不错的,比那些沙子铁块的好多了。

网友:
品胜得电池还是挺不错的,当初买20多颗镍氢2500到现在还在用,,软包电池的鼓包通病还是没解决。。软包电池做充电宝有没有鼓包炸掉的案例?

网友:
拍照都还在鼓,没炸

网友:
小电流充放几次应该能缩回去的

网友:
电芯内部有颗粒,说明内部质变了。

网友:
鼓包了的话基本上就废了

网友:
手工按平

网友:
看锂电芯有颗粒凸出,估计里面电极板部分失效,电池容量能有一半多凑合用。电路板背面可能是数显单片机加MPS等充电升压管理芯片。

网友:
现在品胜的好像也没以前的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手里有一个昂达的,也是这种聚合物电池吧,感觉还不错,平时用的少,7、8年了吧,还正常服役

网友:
这品胜的电板还挺好换块新电池吧

网友:
前阵子我的怀孕电池,用慢电流充了一下,又扁了

网友:
这个电池还不算鼓,见过电池能把外壳撑开的。

网友:
感觉这个电池像是已经漏了,所以才不鼓了,里面起了疙瘩,好像只有进去空气才会这样

网友:
软包电池就这样,所以要买18650充电宝

网友:
最起码没有虚标,况且做工还可以

网友:
品胜得电池还可以

网友:
鼓包基本就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