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微波炉变压器改造的分体式点焊机

楼主(2022-07-26):
早期用环牛变压器制作了一个点焊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感觉电流还是小了点,对厚一点的镍片就焊得不好,近期手头上的事情不多,就找来一个微波炉变压器想对此进行升级改造一下。

网友A:
也想做一台,就是没找到变压器!

网友:
换25平方的铜缆做次级就够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做一台,就是没找到变压器!

坏微波炉上就有的,到旧电器回收站去买,价格15-20元之间吧。

网友:
我还有一台坏了的微波炉里面好像也有一个大的变压器。

网友B:
好大的牛,好多的铜

网友C:
控制板在哪里买的,没有继电器

网友:
有时去废品站去买微波炉变压器,5元就够了,现在基本都是铝线绕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板在哪里买的,没有继电器

控制板我是买的某宝(无锡老实人)的,你不制作成我这样的就不需继电器,用控制板自带100A可控硅控制就可以了。我这个是时间继电器和控制板是可切换使用的,应用场景不同时间范围从0.01s到300H,这个控制器不只是单用于点焊机,还可以作其他用途,故和微波炉变压器分开制作,为此也下了大成本的。

网友(2023-07-13):
图画得好,比电路图还好。

网友:
有个700W的格兰仕微波炉,想抽空改造一个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控制电路是控制的输入电源220V的通电时间来间接控制焊接时间的吗?

网友:
除了沉。没啥缺点

网友:
家里有两台坏的微波炉,看来可以搞来试试

搞了点焊还要弄内阻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控制电路是控制的输入电源220V的通电时间来间接控制焊接时间的吗? ...

对,就是控制的220伏输入端线圈通电时间控制点焊机输出端焊接时间。因为控制输出端对原件要求高太多了,输出端电流太大,所以控制输入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就是控制的220伏输入端线圈通电时间控制点焊机输出端焊接时间。因为控制输出端对原件要求高太多了, ...

确实好像都是控制输入端,但是变压器属于电感,不会有电势迟滞吗?有没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好大的牛,好多的铜

后期生产的没铜,铝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后期生产的没铜,铝线的。

是因为铝轻吗?铝线的也不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铝轻吗?铝线的也不好焊接

铝便宜,顾客买着省钱厂家追求利益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