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简单拆个有线鼠标

楼主(2022-07-26):
618狗东几元入手,直接上图

网友:
低端鼠标,用料一般。

网友:
用的金属配重,已经不低端了,我还见过水泥配重的.

网友:
简单够用就行了

网友:
看外壳还以为是高端游戏鼠标。

网友:
几块钱不错啊

网友:
价格好,使用没有问题就OK..........

网友:
趁铁价高赶紧把配重出手了

网友:
按键真多,LED也多

网友:
这配重方式还第一次见

网友:
金属配重?

网友:
几元钱 不错不错 按键都一堆了

网友:
入手一个剪线罗技G102,换个线和微动,能用到天荒地老。

网友:
这鼠标几块钱值了

网友:
配重挺大,按键不少。

网友:
这鼠标肯定挺费电的

网友:
还有一块银子

网友:
能用就成,几块钱的东东,性价比不错